[综合] 电子负载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1-07):
一台电子负载面板按键操作正常,显示正常显示,无电路图参考,
问题一:在测试时只有电流设置功能起作用,打开加载开关采样不出实测时的电压电流,设置多少电流均正常加载时的电流也能够在被测的电源上显示出来,电子负载面板没显示而已。

问题二:功率设置可以设置,设置多少打开测试开关无作用,无显示实测值,相当无这功能。

问题三:电阻档设置能正常设置,打开加载开关同上
问题四:电压设置正常,打开加载开关同上无作用。

总上四个功能只有电流档起作用,其它三个无作用。个人判断为程序问题,求高手破解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A:
用于放电的MOS管可能出问题了,在设置好放电电流后启动,测下mos管3个脚的电压就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放电的MOS管可能出问题了,在设置好放电电流后启动,测下mos管3个脚的电压就能判断了。 ...

后级是没问题的,电流设置多少均能准确的带载,精确到毫安级0.01MA,说明主控制到后级推动是正常的。比如设置3.33按启动后从电源端看到电流是正常的使用了3.33A,只不过电子负载显示面板上始终显示为0,想起来了应该就是采样部分出了问题,因为电阻电压功率均是通过取样来完成输出的,相反电流设置是通过主控发出后再采样地显示在面板上。问题在采样部分。

网友:
你可以用个电源加个滑动变阻器,直接给电流检测脚加电,看看单片机有没有显示,比如这个图断开R12给R6加个零点几伏的电压,看看单片机有没有显示。

网友A:
R12为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为电流取样电阻

先多谢提供参考点子啦,我有空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