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7年的LASER 310 彩色电脑(33楼更新开机图)

楼主(2024-01-07):
TFT 显示器 和电源 ,视频线 还在路上。
等待以后测试。谢谢欣赏!

网友:
西德的产品,当年真感觉不错

网友A:
6502的8位处理器,好像就是能用下DOS,练习一下打字,和当年街霸用的是一样的处理器

网友B:
这货还有外接的磁带机作为存储设备

网友:
一看就是外行!更正:Z-80处理器,当年的8位神U,完胜6502!

网友:
莱塞310啊,当年很经典的一款机器,重点小学中学的课外兴趣班和少年宫里很多都有这款机器,很多人电脑入门用得就是它

5楼说的是对的,用的是Z-80系列的处理器,内存16KB,显存2KB,板载固化的ROM 16KB。

网友C:
当年还有一种和这个功能差不多的PC-81,我曾经拥有,因为故障丢弃了。只能用basi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2的8位处理器,好像就是能用下DOS,练习一下打字,和当年街霸用的是一样的处理器 ...

好像是 Z80 CPU, 有待验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还有一种和这个功能差不多的PC-81,我曾经拥有,因为故障丢弃了。只能用basic编程。 ...

PC-81 是国内生产的吗? 我好像在咸鱼上看到过。
我想在 LASER 310 上用汇编写代码,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我当年第一次用的就是这电脑,编个程序用 “*” 显示个菱形就觉得很牛了

网友:
拆拆拆拆,玩玩玩

网友D:
这是展会的展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展会的展品?

对,1987 年,大二。

网友E:
和当年的单板机一个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1987 年,大二。

向前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当年的单板机一个配置

对,这个是做成成品了,单板机对象是 实验室,大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还有外接的磁带机作为存储设备

对,有个 厂家提供的测试磁带,里面有 7-8 个功能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是做成成品了,单板机对象是 实验室,大学生。

这个比单板机复杂,单板机上没有视频处理电路,也没有全键盘,只有数码管和简化数字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单板机复杂,单板机上没有视频处理电路,也没有全键盘,只有数码管和简化数字键盘。 ...

是的,正好请教一下。这个机器后面有2个视频输出端,一个是 TV ,接电视机的。另一个是 Monitor , 应该是接
老式 黑白显示器的(我估计的,不肯定)。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好请教一下。这个机器后面有2个视频输出端,一个是 TV ,接电视机的。另一个是 Monitor , 应该是 ...

TV应该是高频调制的射频输出接电视的天线,而Monitor是复合视频输出。视频输出效果更好,现在的电视都有视频输入口,应该用视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