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ZOYI ZT-703S示波表拆解

楼主(2024-01-07):
这款众仪ZT-703S是前不久上市的众仪ZT-702S的升级版;带宽在50m双通道的,增加了型号发生器功能,连接电脑可以【截屏】等等还有很多功能。可以看看说明书的介绍了解更多。下面拆机看看。

开机默认示波功能。

内部全图。

笔座全铜,螺丝固定。

USB和信号发生器接口

超大屏幕。

屏幕下面探头连接屏蔽罩。

三个磨标IC。

数字隔离器(122U31).

4059D充电IC。

两个保险管。

屏幕后面加强保护圈。

前壳。

很厚实的按键导电胶。

可拆卸屏幕罩。

后盖满满的加强筋。

6颗PCB板稳定螺丝。

示波探头。

说明书及表笔。

结语;此波表很厚重,用料讲究,值得拥有使用。

网友:
这个现在卖多少钱?

网友:
这表确实值得心买,见好表就想买!

网友A:
啥都好,就是电池仓负极弹簧是个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好,就是电池仓负极弹簧是个败笔

用钳子剪点就行

网友B:
其实弹簧还好,如果取电池不好取,拿个起子超电池径向轻轻一划拉就出来了,不要轴向试图压缩弹簧。

网友C:
恭喜,又有一个家伙成功 入场,明天看看手上红票,看看老板意思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又有一个家伙成功 入场,明天看看手上红票,看看老板意思也弄一个玩玩。 ...

目前还没看到买的,别急!固件天天更新修补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看到买的,别急!固件天天更新修补bug

OK,听你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不知道众仪为啥国内要打磨芯片,他国外版不打磨,真是不懂得在国外发一个回来不是一样的抄吗,何况对于专业抄板根本不是秘密

网友:
看了不少拆解视频,依然没搞明白为啥要磨芯片?

网友:
评测下,感觉国产现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众仪为啥国内要打磨芯片,他国外版不打磨,真是不懂得在国外发一个回来不是一样的抄吗,何况对于专业 ...

也许,不一定是防抄袭,也可能是不想让芯片厂家发现你用在哪里。。。

网友F:
探头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圆环是干什么的?

另外,有个特别问题,这表,能不能测两个同时输入波形的相位差?我有个特别维修任务,经常需要测量两个波形的相位差。

网友:
等价格合适了就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弹簧还好,如果取电池不好取,拿个起子超电池径向轻轻一划拉就出来了,不要轴向试图压缩弹簧。 ...

预先在电池上绑根线也行。

网友:
用18650电池,必须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探头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圆环是干什么的?

另外,有个特别问题,这表,能不能测两个同时输入波形的相位差 ...

让你区别哪根表笔是哪个通道的。
我往往是表笔的圈与显示颜色一致。

网友:
持续关注,业务学习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