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的硬盘也不休眠吗?

楼主(2024-01-07):
最近从日志里发现黑群晖的硬盘一直工作,不会休眠,而在windows下经常休眠。
按理来说,硬盘在不读写的时候应该休眠才对。百度了下,很多人反映,有人说白群晖也不休眠,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我的绿联4600,硬盘不读写半小时左右就休眠了,
别去折腾啥黑群晖了,国产的绿联比那玩意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绿联4600,硬盘不读写半小时左右就休眠了,
别去折腾啥黑群晖了,国产的绿联比那玩意好用太多了 ...

国产的没有drive,我群晖里只装了这个

网友:
白的不知道,黑的确实不休眠,研究了很多文章,都失败了

网友:
整个白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
休眠不分黑白的,开了一些服务就不会休眠。即便想方设法让他休眠了也会频繁唤醒。只有断网才会睡得好。
我现在的做法是一台7x24小时运行,其余的空闲自动关机,需要用的时候再远程开机。

网友:
不休眠就不休眠

网友:
我的220+正品群辉,会休眠,接了个USB移动硬盘也会休眠,每天移动硬盘自动唤醒后备份NAS的数据,备份完了再次休眠

网友:
群晖系统是Raid1模式,加上一些套件 docker占用,基本上不会停,也不建议停,会被log唤醒,机械盘嘛,稳定运行比休眠安全

网友:
一般在PT网站下载做种,有下载数据的盘肯定是无法休眠了。

网友:
群晖的休眠策略就是只要一块硬盘有读写,所有硬盘都不能休眠,所以不管黑白,只要你装个bt软件,装个自动备份套件这类有值守任务的,基本上就别想休眠了

网友:
我是远程开机,反正又不是天天用,没必要浪费电力。

网友:
家里的gen8装的黑裙估计也不会休眠,没注意过,只是测试过功耗,差不多60w,也不知道是高还是低

网友:
看看你后台有什么程序运行吧,如果没有IO请求肯定会休眠的

网友:
我的正常休眠。双盘RAID一切正常。半小时没访问就自动“睡觉”了。。

网友:
我有docker跑着 硬盘从来没休自动眠过,然后群晖会把系统做raid1分布在所有硬盘上,对休眠很不友好,系统稍微有读写就会唤醒所有硬盘

网友:
如果他不休眠,那它一点是有东西占用

网友:
挂在路由上的硬盘都可以设置自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