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做时钟最准确的芯片是不是DS3231?

楼主(2024-01-07):
之前坛子里流行用RX8025T改时钟,才几毛钱效果又好,那比RX8025T效果更好的芯片有哪些?DS3231这芯片怎么样?DS1302貌似也很便宜

网友:
用DS3231做时钟晶振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有点暴殄天物了!

网友:
RX8025T是数字补偿DTCXO,晶振的输出没有补偿的。
DS3231是真正的TCXO,里面有补偿电容网络,根据温度连接合适的电容来补偿,其输出是准确的

网友:
我觉得几毛钱的RX8025T是国产的,精度不高。

网友:
芯片和外部晶振都重要

网友:
反正我用TB上面1块钱左右的RX8025T代替晶振使用,感觉比DS3231走时还要准,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DS1302这些要外部晶振的就别指望有多准了。

网友A:
正式版的全新的爱普生的8025并不比3231便宜,所以8025比3231更准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式版的全新的爱普生的8025并不比3231便宜,所以8025比3231更准很正常。

现在都不便宜,RX8025T大概5块,DS3231大概8块。

网友B:
猪小呆这是要发力了,朝高级应用进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猪小呆这是要发力了,朝高级应用进军

最后发现只是用来做个电子时钟 哈哈~

网友:
晶振准,用单片机计数也能做很准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发现只是用来做个电子时钟 哈哈~

示波器也要有时间显示的。

网友D:
8025T和3231都挺准的,如果3231买不好的话真的不如8025T,淘宝零星入手究竟那种更靠谱用过才知道,做时钟还是要考虑联网校时比较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25T和3231都挺准的,如果3231买不好的话真的不如8025T,淘宝零星入手究竟那种更靠谱用过才知道,做时钟还 ...

或者用电波钟模块也可以,不依赖WiFi网络,模块15块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用电波钟模块也可以,不依赖WiFi网络,模块15块不包邮。

很多年前我玩了一阵子电波校时模块在室内无法完成校时我的位置在有效范围的边缘上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和湿度有关,我感觉放卫生间洗澡看很不准

网友:
我给我家的万年历换上8025T之后,就在没有调过时间,夏天慢几秒,冬天补回来,最终一年误差才几秒,不过校时需要在20-25度时校准

网友F:
有没有高精度晶振推荐,用红包买了几十个KDS的32678晶振给手里的闹钟换上了,等一个月后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高精度晶振推荐,用红包买了几十个KDS的32678晶振给手里的闹钟换上了,等一个月后看看效果如何。 ...

目前看来RX8025T仍然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