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盘分区,分三个区,结果只能看到激活的一个区。但WIN10可以看到三个区

楼主(2024-01-07):
U盘分区,分三个区,WIN7 结果只能看到激活的一个区。 分区用GD,或者傲梅都一样。

但WIN10可以看到三个区

但以前量产的可以分几个区。

也许需要用BOOTICE等软件安装个启动分区表

网友:
我用微pe wepe做PE盘,只分一个区,在win11看不到该分区,在win10却能看到

网友A:
应该是你没分配盘符,win10/win11:桌面右击我的电脑--显示更多选项--- 管理---磁盘管理---应该可以看到全部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分配盘符,win10/win11:桌面右击我的电脑--显示更多选项--- 管理---磁盘管理---应该可以看到全部 ...

可能性很大!

楼主:
win7,怎么就不行啊。。。WIN10可以啊

网友:
#3楼是正解,在磁盘管理界面查看分区,如果没有分配盘符就分配一个。如果Win7不行最好发个Win10的磁盘管理截图,让大家分析一下。因为磁盘分为MBR和GPT分区,又有不同的格式化方式,看不到磁盘的原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分配盘符,win10/win11:桌面右击我的电脑--显示更多选项--- 管理---磁盘管理---应该可以看到全部 ...

你用win7实验下,不行的

网友:
win10 1703及以上版本系统才支持U盘多分区显示。

网友:
U盘分区用GD,或者傲梅是可以看到多分区的,只是能分配盘符的只能是一个分区,问题得描述清楚。

楼主:
除非量产的时候能,分成几个区,那就可以,,或者用优启通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