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D的18650,试做2个威克士12v电池

楼主(2024-01-07):
感谢论坛,也撸了一些。拿来干嘛不知道,做2个12v电池吧。
1.刮标的亿维2500,基本都在2400以上,不错
2.第三方的威克士电池套件,做工不错,拔插顺畅。
3.有个无线胶枪换了新电池,出胶都快且连续了。这个电池撸得值得。

网友:
有标签机还是方便,贴的比手写好看些

网友A:
我有标签机,但还是手写方便

网友:
组大型电池组就不行了。不大一致

网友:
能用上就 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标签机,但还是手写方便

这就尴尬了,。。。鸟

网友B:
测量充电手枪钻的三节电池的电压刚过12.5,使用时电钻没有劲,感觉是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我们厂里用的最多的就是威克士,130,最容易坏夹头,自锁不住,

网友:
这个电池这么用没问题。我也换了一个博世的电池。感觉还可以。

楼主:
无线胶枪原配电池mingyang,出胶慢且不连续,几乎不可用。换了亿纬这个动力电池,很顺畅了。值

网友:
你这套件啥地方买的,,我看都不便宜

网友C:
之前用拆机的vtc6做了两个,就是买的套料塑料外壳有点配合不好,顶端的孔和电极片有点冲突,外壳不能很好的扣紧,导致插入手电钻卡得不是非常到位,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拆机的vtc6做了两个,就是买的套料塑料外壳有点配合不好,顶端的孔和电极片有点冲突,外壳不能很好的 ...

这种第三方的外壳常见不配合,之前做博世电池就是。。。不过这套安装后很紧实,没有一丝松动,我都感觉诧异。推上130X,只比原装12v稍涩。已经很满意了。拼多多买的29元一套,估计这个价位都是公模。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B:
测量充电手枪钻的三节电池的电压刚过12.5,使用时电钻没有劲,感觉是电池内阻大了。 ...

不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2025-04-15):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胶枪还有电池的,找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