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光纤熔接机购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1-07):
双电机熔接机光纤对齐是不是不好做,
最好买4电机,或6电机的熔接机?

网友A:
要啥熔接机,没量人工手工弄几个头就行了,完全没必要使用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啥熔接机,没量人工手工弄几个头就行了,完全没必要使用熔接

手工做用几十块的刀就可以了,还是要买个2百以上美塔斯之类的低端产品

网友:
工程用可以考虑,家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做用几十块的刀就可以了,还是要买个2百以上美塔斯之类的低端产品

美塔斯熔接机2百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塔斯熔接机2百够么?

MT20两百多吧,看评价说量不多,不需要单手操作的还可以

网友C:
有这钱不如直接给附近的运营商维护人员赚外快叫他们过来给你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钱不如直接给附近的运营商维护人员赚外快叫他们过来给你熔

二手熔接机有些很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手熔接机有些很便宜的

大部分是电池不行,所以只能同城现埸自己熔一下看

网友E:
双电机的现在就是折磨人的,好用的你买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电池不行,所以只能同城现埸自己熔一下看

电池不行不算事,一般三串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不行不算事,一般三串锂电池供电

问题是你怎么确定电池不行,当他面熔二百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机的现在就是折磨人的,好用的你买不到

双电机对齐是不是十分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机对齐是不是十分难?

国产的都不用了,4马达起步,现存的2马达机子属于淘汰机,10个有9个古董还是故障机,好用的轮不到你手上,熔接效果和成功率你用了就知道,现在二手的全套几百块钱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机对齐是不是十分难?

个人觉得如果好的2马达机子熔接效果7分,4马达可以8分,5马达9分,6马达9.5分这样吧。国产的熔纤机目前总是有各种问题,比如熔接到某个数量就要大修,或者强制连接手机不换电极棒就锁机。进口品牌入门级机子三千六起步,装维和干监控之类的够用了

网友(2024-06-24):
我就买了台日新f1的熔纤机,练手的,一套设备下来也就三百多

网友:
家用没必要

网友:
有机会我也想买个玩玩.不过我这边网络都是网线为主.光纤很少,都是工程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