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老款众仪ZT-100拆解对比

楼主(2024-01-07):
最近炮灰表众仪ZT-100有点问题,转盘接触不良,遂马云家买了个新款的,发现新款用料缩水严重。下面左边是新款,右边是老款:

网友A:
新老款价格一样吗

网友:
越新里面的东西越少,科技进步了。

网友:
这东西做活动的时候还有点性价比,后来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网友:
哦,这么看,老款没有买,错过了

网友:
单片机方案改了,集成度高了外围元件进一步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老款价格一样吗

价格差不多,没有优惠的话,新款更贵一点

网友:
这两版都感觉很简陋

网友:
众仪的表本来就不好。。。

网友:
新款集成度高

网友:
5.000000000V时,各显示是多少V?

网友:
感觉差不多新款集成度高点

网友:
缩水了,技术进步的表现。

网友:
很多产品新款比旧款用料都是缩水严重。

网友:
说不定新款能更耐用。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新款不错嘛硬芯片。

网友:
前些天多多买了一块,插孔上没有楼主的贴纸。不知道原因。
没拆开看,不过外观上没有占空比测量了,这是新旧版最大的区别。旧版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里面也不一样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