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款电池测电器-材积对比-dnt/BT-189D/南孚

楼主(2024-01-07):
版友们都拆过了,我只是一起对比一下
dnt,BT-189,南孚

楼主:
体积:依次减小
测量电池范围:
dnt和168都可以5号7号纽扣9v
168还可以测锂电池
南孚只能测5号7号

电量直观性:dnt最好,南孚次之,168需要查表

楼主:
当然万用表最准,对比过168甚至有6%的误差
但只是用来比较电池是否可用,也够了
比如小孩玩乐高,用南孚的就最合适,

楼主:
最后说下价格,
南孚是前两年小黄鱼不包邮,20元买了5个(现在10元5个包邮)
168某多8.76元刚买的

dnt某宝4元(十年前买的,现在没有了)

网友:
关键是那个准?

楼主:
都不准,但比较电池剩余电量够用了,本质是买个小巧方便的测试架

网友A:
168可以快速测9V的6F22,这个比较方便,我觉得总体还是168比较好。

网友B:
168也有指针表款的,和dnt差不多

我觉的还是指针款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8可以快速测9V的6F22,这个比较方便,我觉得总体还是168比较好。

168真的没找着,不知道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也有指针表款的,和dnt差不多

我觉的还是指针款好用

但是指针款不能测锂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68真的没找着,不知道放哪了

那就再买一个

网友:
这个都不错呀!

网友:
这个不就是数字电压表吗,比万用表方便一点。

网友:
再测一下电池放电电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买一个

不了!正好嫌占地方,哈哈哈

网友:
一般就用小灯泡点一下就行了。。。
那种有很多遥控器或者无线小蜜蜂麦克风的地方才有必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