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分容机BETTA TEQ拆解

楼主(2024-01-07):
软件控制的必达电池分容主机。

网友A:
这种用连接器的不是焊接的,要测试出线路电阻后,才能校正电池内阻。

网友:
没拆全,翻面还有大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连接器的不是焊接的,要测试出线路电阻后,才能校正电池内阻。

这么神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连接器的不是焊接的,要测试出线路电阻后,才能校正电池内阻。

瞎扯,这是4线法,不受线阻影响

网友B:
小作坊出产的,各种模块DIY

网友:
这个是测充电容量的吧

网友:
diy电池必须要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作坊出产的,各种模块DIY

缝合怪??

网友:
感觉散热器不小。

网友:
产品定位就是类似测试工装

网友:
这是工厂测试电池内阻的吗?!

网友:
就是个放电仪,应该先充满,再放电,内阻应该同时测量

网友:
这东西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还带网口,是方便远程控制吗?

网友:
感觉是8路内阻仪?

网友:
这是个 好东东,可惜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