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转往复锯-已干断

楼主(2024-01-07):
以前朋友讲电钻上不要接任何转接,我还不以为然
圆形锯片会弹,我知道危险
但看到往复锯觉得理论上安全

锯木头12v的手钻带不动(卡锯条),用交流手钻带动切过几块刨花板,除了搞弯一根锯条,还算能用

今天用16.8v无刷手钻带这货给橱柜扩孔,结果彻底报废了,打开看是尼龙凸轮,已断

网友:
尼龙那种一看就不靠谱,有一种是全金属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不撞南墙不回头

网友:
没见红就是万幸了,专机专用,安全第一。

网友:
工具还是要各司其职

网友:
质量不行呀。

网友:
关键的地方用了尼龙,如果是金属的就好了。

网友:
用合适的金属圆盘,斜着焊在传动轴上,倾斜度要和尼龙的一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要用专业工具!

网友:
我去,这里面是塑料的啊,难怪能干断。

网友A:
尼龙波纹盘那么薄,往复杆上的两个卡轮间距那么大,尼龙轮的每一圈都是反复冲击状态,就是金属也干不了多久,这个结构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波纹盘那么薄,往复杆上的两个卡轮间距那么大,尼龙轮的每一圈都是反复冲击状态,就是金属也干不了多久 ...

对,看了正经往复锯的拆解,实现往复运动是用齿轮盘和滚珠凸轮,这种十几元产品设计很凑合,也就家用一次性/偶尔用一次回本

网友:
毕竟也就15块钱的东西,没可能当上百块钱的专用工具用。
我在京东买过一个68的,里面就不是塑料的,树枝、PVC大线槽、装修木板、丝杆我都锯过,反正是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是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简单说就是个放大版的手锯,用手锯的时候,出现卡锯,解决办法通常是要慢慢多锯几次就平滑不卡了,而不是加大功率,期待大力出奇迹。

网友:
尼龙的用的少还马马虎虎,还是金属的靠谱。

网友:
买了一个。。。锯条各种跳。。。玩具。。。。

网友:
这玩意第一眼看了有些心动,仔细用我的机械原理知识琢磨了一下觉得内部结构肯定不可靠,就没买

网友:
往复锯比较安全,用料不好

网友:
这玩意儿还有尼龙的?我几年以前买过一个四十多块拆开是金属的,不过从没有实战过

网友:
把这个图追评到商店上,让后来人不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