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行车记录仪吸盘改3M胶解决老是掉的问题

楼主(2024-01-07):
6年前买的360美猴王行车记录仪,吸盘老化了大概,最近掉的比较频繁,想着看能不能给它改成3M双面胶的,前几天买的双面胶到了,可以试一下了。

原来的吸盘,暴力拉掉吸盘硅胶盘面,里面AB胶填充
wechat_upload1704625138659a83f2b996d
工程塑料依旧裁剪自小票打印机
wechat_upload1704625140659a83f44e2b0
裁出合适的一块,我是按3M胶对应海康行车记录仪定制的双面胶尺寸裁的(46mmx52mm)塑料块稍大点
wechat_upload1704625142659a83f60ca43
再把拆下吸盘,填满ab胶的吸盘架子用ab胶粘在这块裁剪的塑料板上。
wechat_upload1704625143659a83f7d24c6
塑料板粘接面打磨光滑
wechat_upload1704625145659a83f92dbf8
工程塑料质感还行
wechat_upload1704625146659a83fa7d56a
3M VHB双面胶,这个不能买假了,不然不耐寒不耐热可不行,我以前粘铁将军胎压监测仪的时候用过自带的3M胶,很粘,拆除不留残胶 真的很好用,就是很难撕下来 把中控台都撕鼓包了
wechat_upload1704625148659a83fc1988d
粘到前挡合适位置
wechat_upload1704625149659a83fdadae0
黏牢后挂上美猴王
颜值是不错,就现在来看设计也不差。
wechat_upload1704625151659a83ff42423
上架后
wechat_upload1704626197659a881526f90
工作照
wechat_upload1704625222659a844695010
感谢支持

网友:
3m好像也有假的

网友:
网上买的所谓“3M”,很多都是假的

网友:
能用得住就是好办法。

网友:
粘的牢拆下也难

网友:
夏天到了就又掉下来了。

网友:
能粘住不掉的3M都是好胶

网友:
不先贴个静电贴啊,,到时候想要拆下来都拆不下

网友:
这个3M胶怕太阳晒吗?

网友:
能用就是王道,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这种“九头鸟”固定架夹在后视镜的柱子上面,只要后视镜不掉下来,它就可以一直固定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这种“九头鸟”固定架夹在后视镜的柱子上面,只要后视镜不掉下来,它就可以一直固定在上面!{: ...

九头鸟好像不行哟,

网友:
真品3M的胶不错,过很久再撕下来也不残胶

网友:
一般产品配的胶很好用。

网友B:
先在玻璃上贴个静电贴,然后将记录仪粘在静电贴上,

网友:
看样子粘到很牢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在玻璃上贴个静电贴,然后将记录仪粘在静电贴上,

这个办法好以后要拆就直接揭掉静电贴

网友:
这样一改,应该就很牢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以后要拆就直接揭掉静电贴

我的就是这么安装的,现在买记录仪都会送静电贴,或者多多买几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