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单体锂电池咨询

楼主(2024-01-07):
想组个三轮车电池包,塑料壳和铝壳有什么区别,铝壳是不是散热好,塑料壳容易鼓包吗!谁用过塑料壳大单体,怎么样!

网友:
其实都一样!
只要正确使用,基本不会鼓包。存储不当才会鼓包!

网友:
软包的也沒问题,塑料也不会有问题。要鼓铝壳也会鼓。

网友A:
主要是要买到靠谱的好货好电芯、铝壳的好一点、什么全新的、A品的、一般人就不要想了、你能买到的都是拆车拆机回收再利用的电芯。

网友:
铝壳是散热好,除了电池原厂家   其它都是b级以下的

网友:
现在新出的电池基本没见过塑料壳了,买铝壳的。这塑料壳的电池像是加贝斯的

网友:
铝的还要套一圈蓝色绝缘膜,塑料就不用

网友:
请教一下大佬们,塑料外壳的电池是否可以理解成改良版的软包电池?

网友:
多大,我看到pdd上有20块钱左右,15Ah的33140铁锂,可以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买到靠谱的好货好电芯、铝壳的好一点、什么全新的、A品的、一般人就不要想了、你能买到的都是拆车 ...

还有很多 B品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