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位工具大佬推荐一款16-24伏的电钻?

楼主(2024-01-07):
如题,主要是给铝合金打孔、扩孔。试过几个小牌子的12伏锂电钻,劲太小了,经常卡死。
实用党,我知道米沃奇挺好的,买不起。。。

网友:
得伟 或 大有 (价格低些)
买冲击批

网友A:
喜欢米沃奇就有福了,拼多多一家在卖二手的,102一个,保证是好的,机不可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米沃奇就有福了,拼多多一家在卖二手的,102一个,保证是好的,机不可失。

...

看图貌似2607  虽然是有刷但也挺不错 ,简单耐用

网友:
一入工具深如海!

楼主,切莫自误

网友:
建议18V(20V21V都是一个东西5串电池包)大艺款或者牧田款,以后添置工具电池可以兼容,看你有没有对应的电池,没有就随便挑个,看哪个顺眼,我选了牧田款,开始一个角磨机,后来添置了冲击扳手、电链锯、电钻
米沃奇电钻确实好,重载(heavy-duty)之王,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喜利得,反正都买不起

网友:
pdd,kepu牌子的,电池+无刷棘轮机头+箱子+配件,110元左右吧,如果想要低配的,不选棘轮夹头的还能更低点
我已经买了,电池是5芯的,21v,实测容量1300mah左右吧,勉强够用
pdd,现在电池也便宜,如果你觉得电池不够用的,可以再买个,5芯的,50元左右,10芯的,88元左右吧,电芯是亿纬的2500mah,如果用砸金蛋5折可以顶10元券,5芯电池40元左右,这就很有性价比了
当然了,吃饭的家伙主力的话,还是推荐10芯的或者15芯的电池

网友:
会折腾的,可以考虑二手。否则还是弄个新的吧

网友B:
当然了,pdd,电钻的店铺:科谱锂电。也可以买单机头,我推荐的金属棘轮夹头,81元,接口是大艺A3的
然后单独买一个两个电池都行,毕竟厂家电池确实差了点
电池,我买的那个说是送的外壳,其实是外壳卡得太紧,算次品吧,反正送的,不推荐了,随便买就行,店铺奥力得五金厂商,有需要可以看看
不过建议砸金蛋之后买,毕竟能打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pdd,电钻的店铺:科谱锂电。也可以买单机头,我推荐的金属棘轮夹头,81元,接口是大艺A3的
然后单 ...

楼主需要的是力气大一些的电钻,你说的这些基本是10毫米夹头的小电钻,不一定能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
威克士、大有21V

网友:
墙裂推荐买个220V金属齿轮箱手电钻、1百元左右的就够用啦、大概有800--1000W功率的、肯定够劲、再配个好点的电钻支架、也是1百元左右、就可以当一个小台钻用了、一般人搞点小制作够用了。

网友:
我用过东城dcjz-0313 13mm夹头 120牛米 295裸机,东城2060  13mm夹头 60牛米 175裸机。

网友:
有插座的话用220V的吧,另外配个锂电的临时用

网友:
吃饭的家伙建议买全新的东成、大有、博世、牧田、得伟、米沃奇。。。。。。关键时刻顶得上。给我家装柜门的师傅活干到一般电钻拉胯了用的杂牌,2个人耽误半天工多少钱?一把电钻足够了。自己折腾玩工具可以随便,切身体会。比如万用表,现场干活必须福禄克,哪怕最低端的,有些花里胡哨的国产表乱跳,尤其是测变频器输出更完蛋。

网友:
东成2055、0513
大有5282
手里这三个0513更适合

网友:
看看还有什么工具,买一样的牌子,电池通用,推荐东城

网友:
看起来真的不错 推荐公模大衣的

网友:
试试冲击批,十二伏的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