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足浴盆加热异响?

楼主(2024-01-07):
这个足浴盆买来有四年多了,半个月前,开机时指示灯全部都亮了(平时用什么功能才亮什么)。最近几天加热时声音很大(感觉像大电流声,下面有视频),但能正常加热。拆开后发现热感应地方线松动了,同时拔掉了红外灯和电动按摩的线(电动按摩磨脚痛,所以买了个鹅卵石按摩的),但是接好后每次加热还是声音很大。

请问可能是哪个地方发出的声音呢?谢谢。

(新泡脚桶虽然已经买了,但还是想找到原因)

网友A:
看拆解除了按摩马达。 没有发出声音的物件。

网友B:
检查一下水泵、加热器……

网友:
正在烫,翻看帖子就看到楼主发帖了,,缘分啦

网友C:
像是共振的声音

网友:
就那几样东西,挨个鉴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拆解除了按摩马达。 没有发出声音的物件。

谢谢,录视频前就已经断开了 电动按摩的线,也没有喷水等功能,所以才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水泵、加热器……

谢谢,录视频前就已经断开了 电动按摩的线,也没有喷水等功能,所以才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加热器会发出这种声音吗?拔掉加热器的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共振的声音

谢谢,录视频前就已经断开了 电动按摩的线,也没有喷水等功能,所以才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谢谢,录视频前就已经断开了 电动按摩的线,也没有喷水等功能,所以才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也没发现什么设备会动,我也听不出来哪个地方响。

网友:
听音辨位

网友:
听着像低频交流音,测一下是不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能发出声音的也就那些玩意,一样一样查吧

网友D:
水泵或者按摩的振动马达?

网友:
好好听一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或者按摩的振动马达?

没有水泵,没有马达,之前已经拔掉线了。

网友:
加热片和电源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