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固态存储设备TRIM功能的一些研究

楼主(2024-01-07):
好久没发帖了,上号发现M币都给我扣成负数,还是发个贴赚点币吧
这里简单说说我对TRIM机制的研究,大伙随便看看,如果有哪里不对也请指出来。
下面这段是复制我博客的:

Trim是固态硬盘中的一种垃圾回收机制。百度上的废话这里就不复制粘贴了,说一说笔者的理解:
操作系统向固态硬盘发起Trim命令,将文件系统中无用块的信息发送给固态硬盘主控,主控收到命令后会在空闲时对无用块进行擦除。由于SSD的特性,如果一块空间中有垃圾数据,想要写新的数据进去就必须将垃圾数据先擦除后写入,经常进行Trim操作理论上可以改善磁盘的读写性能。
目前已知Windows和Linux都支持固态硬盘的Trim操作。

然后,由于Windows不开源嘛,就只能基于开源的Linux研究了
通过查看内核源码(6.1)中的文件系统相关驱动,以下文件系统支持Trim:
ext4、btrfs、ecryptfs、f2fs、fat、gfs2、hpfs、jfs、nilfs2、ntfs3、exfat、ocfs2、xfs

Linux下TRIM很简单,使用util-linux包中的fstrim工具即可:
sudo fstrim -av
/var/log: 137.7 MiB (144424960 bytes) trimmed on /dev/zram1
/boot: 912.2 MiB (956493824 bytes) trimmed on /dev/mmcblk0p1
/: 1.6 GiB (1746763776 bytes) trimmed on /dev/mmcblk0p2

然后,楼下简单追一下Trim的实现:

楼主:
先看fstrim源码:
if (ioctl(fd, FITRIM, &range)) {
switch (errno) {
case EBADF:
case ENOTTY:
case EOPNOTSUPP:
case ENOSYS:
rc = 1;
break;
default:
rc = -errno;
}
if (rc < 0)
warn(_("%s: FITRIM ioctl failed"), path);
goto done;
}

这里ioctl发送的是FITRIM命令,参数是一个结构体range:
// /usr/include/linux/fs.h
struct fstrim_range {
__u64 start;
__u64 len;
__u64 minlen;
};

而在结构体传入之前,main函数已经将len设置为一个很大的值:
struct fstrim_control ctl = {
.range = { .len = ULLONG_MAX } // 真的很大
};

ioctl完成后,打印已经trim的字节数量的代码:
if (ctl->verbose) {
char *str = size_to_human_string(
SIZE_SUFFIX_3LETTER | SIZE_SUFFIX_SPACE,
(uint64_t) range.len);
if (devname)
/* TRANSLATORS: The standard value here is a very large number. */
printf(_("%s: %s (%" PRIu64 " bytes) trimmed on %s\n"),
path, str, (uint64_t) range.len, devname);
else
/* TRANSLATORS: The standard value here is a very large number. */
printf(_("%s: %s (%" PRIu64 " bytes) trimmed\n"),
path, str, (uint64_t) range.len);

free(str);
}

熟悉Linux的朋友知道,ioctl是和内核交互了,所以要追溯到内核层了。这里简单追一下ext4的实现:

楼主:
关于固态存储设备TRIM功能的一些研究

/**

* ext4_trim_fs() -- trim ioctl handle function
* @sb: superblock for filesystem
* @range: fstrim_range structure
*
* start: First Byte to trim
* len: number of Bytes to trim from start
* minlen: minimum extent length in Bytes
* ext4_trim_fs goes through all allocation groups containing Bytes from
* start to start+len. For each such a group ext4_trim_all_free function
* is invoked to trim all free space.
*/
int ext4_trim_fs(struct super_block *sb, struct fstrim_range *range);

有注释省得看代码了内核将指定(len)文件系统的区域进行了扫描,并且调用ext4_trim_all_free函数:
/**
* ext4_trim_all_free -- function to trim all free space in alloc. group
* @sb: super block for file system
* @group: group to be trimmed
* @start: first group block to examine
* @max: last group block to examine
* @minblocks: minimum extent block count
*
* ext4_trim_all_free walks through group's buddy bitmap searching for free
* extents. When the free block is found, ext4_trim_extent is called to TRIM
* the extent.
*
*
* ext4_trim_all_free walks through group's block bitmap searching for free
* extents. When the free extent is found, mark it as used in group buddy
* bitmap. Then issue a TRIM command on this extent and free the extent in
* the group buddy bitmap. This is done until whole group is scanned.
*/
static ext4_grpblk_t
ext4_trim_all_free(struct super_block *sb, ext4_group_t group,
ext4_grpblk_t start, ext4_grpblk_t max,
ext4_grpblk_t minblocks);

文件系统将无用块标记,然后向磁盘发送trim命令来清除这些块的数据。楼主是mmc设备,所以追溯到mmc设备的驱动实现:
static void mmc_blk_issue_discard_rq(struct mmc_queue *mq, struct request *req)
{
struct mmc_blk_data *md = mq->blkdata;
struct mmc_card *card = md->queue.card;
unsigned int from, nr;
int err = 0, type = MMC_BLK_DISCARD;
blk_status_t status = BLK_STS_OK;

if (!mmc_can_erase(card)) {
status = BLK_STS_NOTSUPP;
goto fail;
}

from = blk_rq_pos(req);
nr = blk_rq_sectors(req);

do {
unsigned int erase_arg = card->erase_arg;

if (mmc_card_broken_sd_discard(card))
erase_arg = SD_ERASE_ARG;

err = 0;
if (card->quirks & MMC_QUIRK_INAND_CMD38) {
err = mmc_switch(card, EXT_CSD_CMD_SET_NORMAL,
INAND_CMD38_ARG_EXT_CSD,
card->erase_arg == MMC_TRIM_ARG ?
INAND_CMD38_ARG_TRIM :
INAND_CMD38_ARG_ERASE,
card->ext_csd.generic_cmd6_time);
}
if (!err)
err = mmc_erase(card, from, nr, erase_arg);
} while (err == -EIO && !mmc_blk_reset(md, card->host, type));
if (err)
status = BLK_STS_IOERR;
else
mmc_blk_reset_success(md, type);
fail:
blk_mq_end_request(req, status);
}

这里就可以发现是发送了INAND_CMD38_ARG_TRIM或者是INAND_CMD38_ARG_ERASE命令给mmc设备,然后mmc进入内置固件的TRIM处理逻辑。而固件这玩意儿又没有源码,所以最多只能追溯到这里了。

然后简单验证一下TRIM:
先随便搞一个二进制文件:
dd if=/dev/urandom of=test.bin bs=1 count=16
输入了 16+0 块记录
输出了 16+0 块记录
16 字节已复制,0.000342409 s,46.7 kB/s

生成了一个test.bin,用hexdump看一看内容:
hexdump -C test.bin
00000000 3c 73 d1 0e 6f 23 54 d1 6d 51 68 88 c3 24 26 49 |<s..o#T.mQh..$&I|
00000010

sudo hdparm --fibmap test.bin
test.bin:
filesystem blocksize 4096, begins at LBA 2158592; assuming 512 byte sectors.
byte_offset begin_LBA end_LBA sectors
0 6815240 6815247 8

hexdump -C --skip 3489402880 --length 16 /dev/mmcblk0
cffc1000 3c 73 d1 0e 6f 23 54 d1 6d 51 68 88 c3 24 26 49 |<s..o#T.mQh..$&I|
cffc1010

再次使用hexdump读取相应位置的数据:
hexdump -C --skip 3489402880 --length 16 /dev/mmcblk0
cffc1000 3c 73 d1 0e 6f 23 54 d1 6d 51 68 88 c3 24 26 49 |<s..o#T.mQh..$&I|
cffc1010

可以看见,数据还在原位。大概是因为mmc设备的原因吧,我用手机测试,两小时就把删掉的文件块给TRIM了。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看不太懂,也给楼主加分!

网友:
win7下USB似乎没有TRIM,我ASM1153E和JMS578已经刷了支持UASP和TRIM的固件,系统也打了uasp补丁,但是用工具测试下来总是TRIM APPEAR TO BE NOT WORKING……

网友A:
此处想艾特一下dongfangw 希望他发表一下意见  想听听他的更高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想艾特一下dongfangw 希望他发表一下意见  想听听他的更高的见解

这哥们咋了

网友:
楼主牛人,底层原理也研究得明明白白,真的很厉害。7楼说的那个人我不好评价,

网友:
看不懂,有点深奥了。

网友:
lz这可以拿高薪了吧

网友B:
给楼主点个赞,你这分析的应该是手动trim,现在SSD都支持CG+trim了,你不用管,很多主控做CG的时候就自行trim了

网友:
那就是个有点技术的神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点个赞,你这分析的应该是手动trim,现在SSD都支持CG+trim了,你不用管,很多主控做CG的时候就自行tr ...

常见的46 58 59主控支持自动tri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46 58 59主控支持自动trim吗

当然支持。。。。紫薯补丁

网友:
专业,建议不要给杂牌固态做磁盘清理,教训深刻

网友:
太深奥了,感谢楼主

网友:
Windows XP不支持TRIM,可惜了,以后的系统都支持的。LZ也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点个赞,你这分析的应该是手动trim,现在SSD都支持CG+trim了,你不用管,很多主控做CG的时候就自行tr ...

大部分Linux系统都带一个叫fstrim.timer的服务,启用之后会每周定期执行我上面说的那个trim命令。。。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自动trim,按理说(ext4)删掉文件实际上就是从某个块的inode节点上删掉了文件索引,需要支持自动trim的话那么那套固件里面就得做一个可以解析ext4 inode结构的实现。。。世界上这么多文件系统,岂不是fat fat32 exfat ntfs这些都得做好对应的数据结构解析实现放在固件里面。。。不大可能

我个人认为只靠磁盘里的固件是没办法实现自动trim的,因为固件不知道在nand flash里面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所以没有办法自动清理无用块。然后像Windows那种碎片检查机制,我估计是操作系统闲了没事就把文件系统扫一遍(或者是每次删除的时候实际上在某个区域里面存了这个文件的信息),扫出无用块之后把这些信息发给SSD,SSD接收到之后再找时机进行擦除操作。

以上观点均为猜测哈,毕竟我也没有Windows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