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萤石云C3W 安装支架断裂,维修讨论

楼主(2024-01-07):
萤石云C3W 这款摄像头已经停产,设计有缺陷 安装底座是塑料件 受外力后容易断

制造时装配工序为DC供电头和网线尾插先从底穿过,再进入机身打密封胶,所以官方售后维修 需要换整个后半身总成,价格不便宜

新的型号 同样的底座 有的升级为全金属 或者塑料内有金属加强筋

有个问题想讨论下

1.摄像头内部堵孔用的防水胶 是什么胶水?怎么去掉
2.单纯粘合 因为需要受力,应该没有任何胶水可以胜任,大家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修复

网友:
灌的是环氧树脂   那个座子确实不怎么地软软的   可以给他改成那种可调角度的结构一样的那种摄像头支架

网友A:
参照汽车保险杠的修复方法,用热熔钉再用铸工胶填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汽车保险杠的修复方法,用热熔钉再用铸工胶填补试试

如果不受力 应该可以,这个位置需要用旋钮旋紧固定,用热熔钉 难度还是很大

网友(2024-04-23):
这个要注意

网友:
我想的方法的前提是那根线要能够从底盘抽出来。
1、如果底盘上部能够放一个大螺母,那么量一下那个塑料管的直径,买一个大螺母,大螺母内径和管子外径相同,先将螺母粘在细管子上,然后把螺母粘在底盘上;
2、底盘的线抽出,电钻打一个更大的洞,塞一个管子,管子的内径和原来细塑料管外径相同,先粘合粗细两个管子,然后把粗管粘在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