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问大神米家后视镜记录仪时间重置的固件问题

楼主(2024-01-07):
米家后视镜记录仪每次启动车辆时间重置,内置电池已换还是得不到解决,大神们有没有固件升级包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法拉电容,试试

网友:
启动时关机,启动完再开机

网友A:
你换的是内置锂电池还是记忆电池?行车记录仪一般用纽扣形状的法拉电容当记忆电池,当然也有用氧化银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内置锂电池还是记忆电池?行车记录仪一般用纽扣形状的法拉电容当记忆电池,当然也有用氧化银电池的 ...

我有一个带gps的前后双录记录仪,跟lz的一样,我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gps连接上之后,时间也不能授时,是不是也是这个纽扣形状的法拉电容当记忆电池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