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松下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4-01-07):
电焊机壳带风扇,松下全铜变压器都是朋友送的,多路输出主供电变压器是破低音炮里拆的,花了32块钱买25平方软芯线,39块控制板,22.5镙丝款点焊笔,4元20个防水接头。制作成功,点个电池太轻松了。在废品站花了70买了两个微波炉都是好的,很新不舍得拆,换了个二极管正常工作,把自己老款的换下来了。

网友:
70两个,还是好的,挺值呀

网友:
好大的外壳

网友:
我有个用电池的,焊电池可以。变压器有一个铝的,不想做太重了

网友:
楼主最后两张图显示的是“格兰仕微波炉”。我家里也是这款微波炉,很好用。

网友:
控制板有点复杂

网友:
这是妥妥显富啊,工具齐全就是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自从我测了镍带内阻一般都在10mΩ以上,就再也不去想是不是要整个点焊机了。

网友:
有没大神请问,我有个工频逆变器 的E型变压器,细的线圈用220接通粗线圈那边有18V交流电,整个变压器有5KG左右。能不搞成点焊机啊

网友:
这个电焊机看着粗犷了点

网友:
兴致过了又得加入吃灰行列!

网友:
这种无转盘的微波炉感觉不如老式转盘机热的均匀!

网友:
楼主这是发了个小财啊

网友:
交流点焊标正负级干啥?

网友:
用点焊机壳改造,真不错

网友:
内部空间不小

网友:
一直想搞一个电池电焊机,但是需求不大,不想画这个钱,特意买一个感觉没需要。

网友:
这外壳算是废物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