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破壁机的刀头组件怎么拆?解决搅拌杯漏水问题

楼主(2024-01-07):
这种破壁机的刀头组件怎么拆?破壁机的搅拌杯漏水,是从轴那里往下漏的,而不是玻璃的底部密封圈位置

这种刀头下方的轴承部分不是那种大螺丝固定的,我用敲击轴心的方法想把电机轴从底部的轴承里退出去,结果纹丝不动,有经验的师傅给讲讲?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力道不够。

网友B:
我的苏泊尔破壁机刀片组件处漏水,自己买油封和轴承更换后完美修复

网友B:
找一个比轴小点的圆柱体工具顶住上螺帽的中心位置,用榔头敲击,刀片组件连轴就敲出来了

网友:
敲不出去说明力道不够 这种电器时间久了容易漏水

网友:
带上螺帽   用杆子顶住打    别直接锤子敲   小心毛头了装不回去

网友C:
我来出个主意,上拉马拉

网友:
我的破壁机也是漏水,换个刀头和密封圈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自己可换轴承,一体的只能返修换轴承 ,也不贵,就是快递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苏泊尔破壁机刀片组件处漏水,自己买油封和轴承更换后完美修复

感谢回复和分享经验,从图上看咱俩的不一样,之前我也换过这种带大螺母的,这次这个是刀头和加热盘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比轴小点的圆柱体工具顶住上螺帽的中心位置,用榔头敲击,刀片组件连轴就敲出来了 ...

我昨天也基本是按你说的这样敲的,我是用一根比轴稍粗的木方条怼着你画的轴往下敲,结果。。。悲剧了。。。等会上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力道不够。

大力没出奇迹,出了杯具下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出个主意,上拉马拉

我也想到这个,但是也没有拉马工具 等会我把加热盘背面的轴承外面的白色胶去了,看看有没有拉马能挂的受力点,估计没什么间隙,拉马工具可能也派不上用场

楼主:
悲剧了啊朋友们,大力没有出奇迹,却出了重大事故,加热盘不锈钢那面,刀轴外面被砸出了裂缝,是昨天砸那几下弄的,当时没发现,中午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昨天还真没使大劲砸,就怕搞坏了还是悠着点的,这回彻底报废了。

不过也好,可以放大胆研究拆卸方法了,直接砸的方法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不锈钢发热盘如果比较薄很容易就裂

网友D:
换油封换轴承,我是用台虎钳加各种螺丝螺帽压的,对轴承损伤小。看你的图,明显是砸反了。

网友:
能人大集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啊朋友们,大力没有出奇迹,却出了重大事故,加热盘不锈钢那面,刀轴外面被砸出了裂缝,是昨天砸那几 ...

方法不对,需要用两边对称的像楔子那种形状插进去撑开。这种结构不怎么好拆。我也花了些时间才拆开。

这种结构的破壁机,面包机都不耐用,厂家根本没考虑让你拆修,都是换组件。

网友:
好像是反扣旋紧的。轴固定住 就能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油封换轴承,我是用台虎钳加各种螺丝螺帽压的,对轴承损伤小。看你的图,明显是砸反了。 ...

砸反了?不是把玻璃杯倒扣刀头在下面,砸另一面(上面的)跟电机接触的轴端?

网友:
怎么没提wd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