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置功放后面接功放可行吗

楼主(2024-01-07):
这三个可以穿起来用吗
或者低音和左右并联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不行不行不行会炸

网友:
小心一点哦

网友:
不能乱接奥

网友:
受后级功放功率限制

网友:
最好别
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行不行会炸

运放前机,后面用放大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