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有关示波器的最大输入电压

楼主(2024-01-08):
示波器从来都没有玩过。
某示波器的参数如下:

请问:这个400V输入是指在使用X1探针还是在使用X10探针的情况下的最大电压?

网友A:
应该是无论X1还是X10,最大输入不超过400V P-P

网友:
应该理解为衰减后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论X1还是X10,最大输入不超过400V P-P

应该不是的,这个参数是示波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参数,而不是探针的最大耐压。

网友:
最大电压就是最大电压了

楼主:
我认为如果用X1探针时的最大输入电压是400V的话,那么使用X10档时的最大输入电压就应该是4000v,当然探针本身的耐压也得跟得上,因为普通探针没有这么高的耐压,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B:
400V是P-P值,对交流信号来说,需要换算才能得到实际能测量的电压值。

网友C:
最大量程是10V,高度一共8个格,10*8=80一共就是80V,加上10:1探头,最多显示800V峰峰值的波形。输入标注的是400Vpk是峰值的意思。考虑波形有超出屏幕高度的情况,我认为标注的400Vpk是示波器本身的耐压

网友:
这东西玩的少,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400V就是最大的  10:1探头 是30V以上的电压用的。400V就是最大的  10:1探头 是30V以上的电压用的。400V就是最大的  10:1探头 是30V以上的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V是P-P值,对交流信号来说,需要换算才能得到实际能测量的电压值。

这个知道,市电的峰值比220V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量程是10V,高度一共8个格,10*8=80一共就是80V,加上10:1探头,最多显示800V峰峰值的波形。输入标注 ...

CH1/2可以直接输入低于400峰值的交流信号吗?还是得先把探针档位调到X10位置?

网友:
这个有啥纠结的???就是输入端口的最大参数嘛,探头衰减是探头的参数好吧,不过,基本上没人在示波器端口加上信号到极限值,那是为了保险系数跟高一些等一些其它因素。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说接口电压峰值,衰减探头应该是把峰值衰减的比值吧。
有示波器的土豪们来说说

网友:
安全起见,探针不接触400v以上的电压.测高压有相应的高压探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1/2可以直接输入低于400峰值的交流信号吗?还是得先把探针档位调到X10位置? ...

我的理解不是任何档位都能输入400V,应该是最大量程时。
看看虚线框中衰减最大衰减100.如果直接输入的话,后面的运放电路估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如果用X1探针时的最大输入电压是400V的话,那么使用X10档时的最大输入电压就应该是4000v,当然探针本 ...

4000v 做什么梦呢,高压探头都不用卖了

网友:
望高手能普及一下示波器操作使用的有关知识。400V是示波器的最高耐压值还是测试器件的最高电压值。现在的开关电源,初级振荡电压值高达650V以上,而耐压只有400V的示波器能测试吗?真希望有那么一本书,全面介绍一下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及操作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不是任何档位都能输入400V,应该是最大量程时。
看看虚线框中衰减最大衰减100.如果直接输入的话 ...

我的意思是先将示波器的档位调至最大(这个做法与使用万用表一样,测量高压时需要先将档位调到适当高位),然后CH1就可以输入400V峰值的交流信号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测市电是探头接入时是1:1的,难道探头或示波器就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