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SW30 所有波段无法收台维修

楼主(2024-01-08):
在海鲜市场看见一个sony SW30,外观还行,就是无法收台。看了测试视频,我判断是调谐电压丢失导致,于是持重金购买。
收到后,就迫不及待打开了外壳。根据原理图找到调谐电压测试点,拿表一量:17.5V。调谐电压是有的(调谐动作也是对的,拿万用表量VCO电压,搜索模式时,电压会不断变化)。难道是调谐电压滤波电容失效纹波太大导致的?于是我又在调谐电压源的输出并联了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故障依旧。难道是CX20111损坏?我对照维修手册测量了各个点的工作电压,均正常。用镊子触碰CX20111的调幅、调频中频输入引脚,喇叭里面有“咯咯”的声音,感觉cx20111中频以后是正常的,但是我还是担心判断失误。于是找了一台正常的收音机,将它的中频输入到sw30的中频输入引脚,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难道是cx20111前半部分的振荡和调谐部分有问题(sw30以及索尼其他二次变频收音机的短波部分是采用的分立元件,和cx20111没有关系,但当时已经穷途末路了,实在找不到问题)。我还是不死心,将中波振荡输出送控制芯片的振荡信号拿简易网分测试了一下,能起振,但是振荡频率不稳定,这时我不确定是不是cx20111性能不良导致。我断开调谐电压,外接了一个电池给调谐,这时振荡频率基本稳了。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可能是调谐电压不稳导致,其实要是有示波器,这个问题能很快找到。前面说在调谐电压源并联电容没有效果,是因为问题出在调谐控制回路。单片机通过这个电路将调谐电压变成不同电压值给VCO。于是我把它的控制板拆下来检查,果然发现控制电路有一个薄膜电容引脚虚焊了,重新焊接后,故障消除。这个电路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当时我其实是想检查C222C226这两个电容的,虚焊的是C224。罗里吧嗦说了这么多,其实维修过程我是兜兜转转了半天,从18点过修到24点才解决。主要C224体积比较大,如果是贴片电容性能变差,我还不一定能修好。如果有示波器,也不用折腾这么久。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药到病除

网友:
SW30一时修不好就歇两天再修,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妙手回春手到病除

网友:
一时修不好就歇两天再修,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高手厉害啊,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