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家显微镜改台钻的电机选择

楼主(2024-01-08):
想自己改装个显微镜台钻,网上查找很多显微镜改电钻的照片,
里面
有普通直流电机直插夹头的,
有直流电机+传动轮+轴承座直插夹头的,

不过几乎没见过行星减速电机直插夹头的,
也没见过行星减速电机+传动轮+轴承座直插夹头的。

论坛里有一位大佬改的倒是行星减速电机直插夹头,但是据他所说,有0.5毫米左右的摆动。

我网上查了下行星减速电机的结构,虽然扭力可以通过齿轮比提高很多,

但是前端减速箱的结构导致输出轴似乎不具备“两点一线”的极高稳定结构。

故请教大佬想要用显微镜diy个同时保证精度和扭力的台钻,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A:
不要用行星齿轮的,不同心是一个问题,速度太慢才是最大的问题,小钻最好速度快一些

网友B:
减速箱轴太短不能直接用,还是用无动力主轴+减速的方案合适
其中,减速使用同步带轮减速即可,不必使用减速电机
而我有个小钻用了5:1速比,感觉有点大,转速不太够,改成3~4的速比可能合适些

网友C:
我以前用775做过,直接装夹头,还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
直接775就行,小台钻力度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行星齿轮的,不同心是一个问题,速度太慢才是最大的问题,小钻最好速度快一些 ...

我看淘宝减速电机也有1350转速的,这也不够用吗?

网友D:
保证精度用ER夹头,还要动力强劲,想干嘛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775做过,直接装夹头,还不错。

我手里有个775的电磨,扭力太小了,一捏就捏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箱轴太短不能直接用,还是用无动力主轴+减速的方案合适
其中,减速使用同步带轮减速即可,不必使用减速 ...

我自己有个普通电机,感觉扭力太小了,一下子就能握住,所以很倾心于减速电机,或者用类似于联轴器的零件把减速电机和无动力轴连接起来,这样精度和扭力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证精度用ER夹头,还要动力强劲,想干嘛使?

钻铁铜什么的哈哈

网友:
无动力主轴加同步轮减速增加扭矩,电机用无刷电机调速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项目 你得有个目标: 打算干什么工件?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  配什么电机都可以

不同材质、厚度、钻孔大小    对主轴的转速狃力的要求 差距是很大的

网友:
也想搞个小台钻,大的用一次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项目 你得有个目标: 打算干什么工件?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  配什么电机都可以

其实主要是打算给书打孔,但是强迫症使然,当然是希望扭矩越大越好,同时对精度也很在意

网友:
电机用无刷电机最好用有感的(有感的低速扭力大),加个无极调速。输出用皮带轮(速比可以大些,这样电机高低速都可以得到较大扭力),加无动力主轴加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