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买的50W LED 飞碟灯,拆开看看

楼主(2024-01-08):
28.8元到手先拆看看值不值

实际功率38.48W

网友:
这种方案的设计功率是按照颗粒数目来定的,0.5W一颗粒,能达到38W的功率就不错了,因为它充分考虑了长时间点亮时的散热问题。

网友:
还可以,就是价格不值啊,18.8差不多了

网友:
这灯盘直径多少?家用不太合适吧,库房使用倒是非常合适

网友:
有点小贵呀,板子有点发黄,是拍照的原因吗。

网友:
这种螺口的灯,更换还是非常方便的.............好用

网友:
灯珠的数量够多。

网友A:
板子有点发黄,散热可好?

网友:
拆开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种高压贴片灯珠的方案把成本降到极低,只要散热做好,用个2、3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点发黄,散热可好?

拍照原因,早晨的太阳有点黄

网友:
是铝基板,散热跟上,问题不大,跟不上,就是热死

网友:
三四十瓦应该有的

网友:
板子发黄应该是楼主相机或者闪光灯的原因

网友:
这家的灯还算不错的,买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感觉不值

网友:
感觉 不化算

网友:
有点小贵呀

网友:
灯珠瓦数足不足先不说,这种频闪厉害的很,灯下面手一晃都看看出眼睛散光的感觉。长时间呆里面眼睛很受伤。

网友:
反正我家的球泡灯。超过10W即使是塑包铝也烫得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