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试着救活一块SM2263XT LITEON CL1-8D512 512GB SSD……

楼主(2024-01-08):
客户BB自带的LITEON CL1-8D512 坏了,换新SSD修复后坏盘就不要,成垃圾啦…… 我捡起来插到台机M.2口,不认盘,工具软件也不认盘,看来是真的垃圾一个……去年我就买了一块Nvme转接卡,之前开卡救活过几个M.2坏盘,因为用的太少,过程都忘了

翻出M.2转接卡,接上坏盘插入USB口,试着短接几次后找到了Rom点,软件识别到1GB 硬件…… 窃喜中,可以玩玩   在NNN个开卡包里找到一个匹配颗粒的版本,然后在开卡的时候频繁报错,都是开卡到40%…Tran RTC…卡死在这里20S左右就报错,试着修改开卡参数……实际上可改的地方很少,没少用…… 有点抓瞎了啊

搜关键字,偶然发现有人说改变SSD 规格有用?而且我这个开卡软件默认打开就是BGA?(这是啥意思?不懂),给我改成M.2了,报错……试着改成BGA,保存……再开卡……进度条蹭蹭的往前跑,在40% 这里一晃而过……然后就OK了

过程如斯,我也一脸懵……   救活了一个垃圾SSD,为绿色环保行动做了一丢丢贡献,我高兴

SM2263XT_TSBBiCS4_PKGT1209A_FWT1202A5_256G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521-1-1.html

网友:
厉害,这样也能救活了

楼主:
昨天开卡成功后,挂在台机上安装了Win10系统,速度正常,入门级SSD的速度…… 东芝Bisc4 TLC颗粒,很少的坏块,希望比当下廉价QLC耐用点吧

网友A:
以前用过96层东芝BiCS4闪存,速度挺不错的,建兴的盘听说还可以

网友B:
我也有一块,短接都不认盘了,板子看不出问题,有没有272的板子搬,一直扔在那里

网友:
这样也能救活了,专业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短接都不认盘了,板子看不出问题,有没有272的板子搬,一直扔在那里 ...

短接不认盘,那就是硬件故障了,软件已经无能为力……修板、或者搬板玩吧

我手头有一个kST 240G,56K带缓存,主板短路,查了半天好像是主控芯片坏了?没有合适的主板搬家,一直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96层东芝BiCS4闪存,速度挺不错的,建兴的盘听说还可以

东芝原装闪存颗粒质量的确好,可惜能买到的成品价格都不便宜……

楼主:
前天客户换下的一个坏盘,LX ST510 120 ……也是不认盘,58XT主控,跑RDT后、几分钟就开卡救活了……主控58XT大路货,就没啥发帖的必要了

楼主:
SSD info…… 这个SSD原来是512G,开卡自动容量480G? 就这样吧,多留点OP空间,说不定可以活久一点?

网友:
可以啊,救活一个是一个

网友(2024-04-15):
开卡软件能分享吗,感谢大佬

网友:
同款固态硬盘坏了,也是无法识别,想把数据弄出来,楼主有办法不?有偿

网友:
可以啊,高手,学习了

网友(2024-05-27):
直接插M.2接口不行吗?一定要转接卡吗?

网友:
我的样就救不活

网友:
健康度0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救活

网友:
简单但是不简约啊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