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报废3TB硬盘修复记-NAS机械硬盘如何更耐用-我命由我不由天

楼主(2024-01-08):
最近每天登录,居然扣家元,扣的都成负分了,主力板块都看不了了,请大家不吝家元的赐教!

NAS机械硬盘如何更耐用-我命由我不由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454-1-1.html

手里,有3块3T的硬盘,有一块敲盘,剩下两个,都无法识别。都使用有些年头了。试试能不能修复。

本教程有螺丝刀,橡皮擦就行,完全无任何焊接改装。

思路:

        1.首先当然是拆卸硬盘电路板,把金手指擦拭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2.如果还有2块以上无法识别,调换电路板,看看能不能拼出好的来。

动手!

三块硬盘,全是3T,同等容量。电路板也完全相同,这里才有可能通过更换电路板来修复。

第一步,当然是拆开所有电路板了。

从下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硬盘使用一段时间了,首先当然是请出毛刷,打扫电路板。

硬盘上有个芯片,估计发热比较大,西数帖了导热帖,但有意思的是没揭掉上面的纸。三块都没揭掉。不管了,直接上手揭了。我猜测,没揭的原因可能是怕长期使用,导热垫出油。这个老鸟都知道。

电路板主要清洁2个区域:1,SATA和电源接口部分。2,电路板和硬盘盘梯接触部分,包括电机触点,电路板触点。直接橡皮擦大法,擦干净。

下图。看得出来不?1,导热垫上的贴纸是没揭的,我揭掉了。2,触点很脏,橡皮擦擦干净。

清洁完成,先上机检测,看看能不能恢复。如果还有2块无法识别,就对调电路板,看看能不能拼出一块好的。

哈哈,3块中,有2块已经好了。剩下一块,没有电路板测试了。等以后有机会再测试更换电路板的维修方式吧。

另外:最近很多人玩NAS,二手矿盘大家或多或少也接触的到。我自己用NAS,也有10个年头了,有些资历。关键:我原来就职于工控机生产厂家,希捷,西数,都来培训过。我对机械硬盘使用,有些心得。也分享给大家!

我的文章,文字描述比较多,图片少,绝对值得一读。(我个人认为)

有家元的小伙伴,多多赞助!

后续:终极NAS大改-浪潮5212M4服务器12-16盘位-改装以及原理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268-1-1.html

网友A:
请教楼主,有一块笔记本硬盘,突然不能进了,出现刚开机在bios里能认一会儿,过一会儿在bios里都看不到,也不通电,也不敲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记得貌似只换电路板没用,换电路板得重新刷固件跑自校准才行吧

网友C:
我有一个3t的硬盘和楼主一样操作不见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有一块笔记本硬盘,突然不能进了,出现刚开机在bios里能认一会儿,过一会儿在bios里都看不到,也 ...

检查SATA线,然后可以按照我的这种办法试试,就是把电路板拆开,把触点擦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貌似只换电路板没用,换电路板得重新刷固件跑自校准才行吧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而且是厂家工程师说的。具体啥情况,我还真没试。所以我找的是3块一模一样的电路板的报废硬盘,本想试试,结果一下修好了2块,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SATA线,然后可以按照我的这种办法试试,就是把电路板拆开,把触点擦一擦。 ...

好的,谢谢

网友D:
换电路板的话,还要把原来的Rom芯片换上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3t的硬盘和楼主一样操作不见成功呢?

也不是一定就成功,您看,我帖子里3块,也就修复好了2块。说明哪一块是真坏了,要么电路挂了,要么盘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路板的话,还要把原来的Rom芯片换上去才行

感谢感谢,厂家工程师当年也是这么说的,我其实就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结果没机会,擦了触点,3块搞好了2块

网友:
多年前,还是20G硬盘的时代,2块完全相同的WD盘,一块好的,一块坏的,敲盘。想互换电路板测试下,结果好的也被搞坏了,也敲盘了。从此再也不敢互换电路板了。

网友:
硬盘修复,3块搞好了2块,楼主利害

网友:
我有个4t的硬盘,短路烧了电路板,然后上网买了一块相同规格固件的不认盘的硬盘,然后把烧主板上的BIOS焊到好主板上,然后就完美修复了

网友:
导热贴会漏油,那个纸是防漏油的

网友:
几年前我在废品站5元收了一个1T机械,通电不认盘,舍不得扔。

网友:
你这纯属瞎搞,能好纯凭运气,好歹也要换ROM芯片才行

网友:
请教楼主。
有个西数的my passport  5T硬盘,刚过保,就敲盘,说磁头坏了。
显示01读取率超,读samrt,显示损坏。C5也有数据。

还有修复希望么

网友:
换板估计还得上PC3000

网友:
触电氧化,值得一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1t的,插电没反应,回头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