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摇头财神,驱动电路太简单了

楼主(2024-01-08):
买了个摇头财神,有点趣味,拆出来看电路,驱动线圈也太简单了,摇摆臂有个圆形磁铁,
1.5v驱动个3脚丝印L1的,查丝印说是肖特基,或者是其它管吧.

网友:
这就是玩具水平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个玩具

网友:
简单可靠省电永动

网友:
这就是一个摇步器的电路

网友:
钟摆也用这个电路。。。。。。

网友:
玩具而已,、、、、、、、、、、

网友:
和钟摆电路一个原理

网友:
财神见了都摇头,2024有点难!

网友:
这跟那个摇手机那个差不多感觉

网友:
全自动手表要表器,应该也是这,

网友:
就是个玩具电路啊

网友:
有点简陋的

网友:
感觉做工不行

网友:
这个不靠工艺,纯靠保佑

网友:
这烂大街的卖不贵,你还想要多复习

网友:
摇步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
加个小太阳能板,换个充电电池。绿色环保~~

楼主:
就这简单的电路是怎么形成震荡的,不靠近磁铁,板上量线圈有电压波动,丝印L1 不知是啥管,
怕7号电池不耐用,改成5v降压,拆个1117-2.5 ,加两个4148降到1.4v前后才正常摆动,
只加一个4148电压高了点就抖动。

网友:
都2024年了,怎么还是这一套元件,好多年前的车载太阳花也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