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0.7MHz鉴频中周维修

楼主(2024-01-08):
买了一部凯隆早期生产的KK-8188  18波段收音机,调频波段声音几乎没有,检查高频部分没有问题,10.7MHz三端陶瓷滤波也没有问题,剩下就是鉴频中周有问题,拆下用自己制作的 NWT-70  DDS扫频仪扫了一下果然是它有问题。

拆下来的10.7MHz/H11鉴频中周,测线圈是好的,那就是内置的谐振电容漏电或者开路导致谐振点偏移10.7太远

接好线用扫频仪扫,立马问题就知道出在哪里

扫出的曲线是一条直线,说明确实是谐振电容失效

谐振电容氧化得已经开路了

谐振电容已经开路了就可以用电桥测电感,然后计算出谐振电容是多大的

通过计算谐振电容容量大约95pF,

先用0603  100pF  NP0的电容焊上试,在磁帽保持拆下来时的原始位置,扫出的谐振点是10.17M,调整磁帽后准确谐振在10.7M

调整后准确谐振于10.7M,但是磁帽要旋到最外快顶到屏蔽罩,然后改用0603  82pF NP0的

100pF曲线

82pF的谐振电容磁帽又要旋到最里面快要顶到磁芯骨架,最佳电容应该在 90pF,这样磁帽就会在中间位置,没有单个的90pF电容,虽然有2-300pF  NP0常用规格的电容,懒得去串并就用82pF的。

82pF曲线

最后把电容焊好

修理结束!

网友A:
楼主的仪器很专业!

网友:
以前的人不简单啊
现在都用数字滤波器了
然后用数字技术解决老古董的技术

网友:
扫频仪,高级仪表,我都没用过.

网友:
用超级计算机来计算小学数学题。

网友:
这工具专业啊

网友:
这也能修,牛逼呀,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仪器很专业!

干活有工具那就事半功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活有工具那就事半功倍

扫频仪是什么原理的?貌似接电脑的

网友:
这个能修好,不是一般人。

网友:
这种电容爱氧化,以前修收音机电视机的时候也遇见过。

网友C:
第一见,还能这样调

网友:
中周损坏是通病,进口的在电容上一层漆,寿命就长多了

网友D:
MLCC的偏压效应导致的容量变化,效果差强人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是什么原理的?貌似接电脑的

摘了一段网上的:
扫频仪(频率特性测试仪,简称扫频仪)是一种可在示波管屏幕上直接显示被测电路频率特性的专用仪器,亦即是一种把扫频信号发生器、频标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结合起来的仪器。可以直观地看到被测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便于在电路工作的情况下调整电路元件,使其工作频率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可以用来测试、调整该频段内的有源、无源四端网络频率特性。例如:电视接收机、宽频带放大器、雷达接收机的中频放大器、高频放大器以及鉴频器、滤波器等电子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MLCC的偏压效应导致的容量变化,效果差强人意 。

现在小型电子产品高频部分包括手机高频部分的电容都是用MLCC的

网友:
这个能修好,不是一般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见,还能这样调

技术在进步,现在收音机都不用中周直接模-数-模出声

网友:
楼主那个计算软件的网页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