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2TB硬盘问题,颗粒选择intel 256G SanDisk 15177

楼主(2024-01-08):
最近因为搞NAS,想把原来做个两个1TB STAT硬盘改成2TB硬盘
原来1TB颗粒所用型号为
Intel 的 PF29F02T08SCMFP   4CE 16DIE
SanDisk 的  15177 256G       4CE  16DIE
因为2246EN最大只支持32CE 64DIE,不知道8帖以上颗粒也就是32CE 128DIE能不能成功开卡,或者要降频才能开

有没有大佬使用过以上颗粒开卡2TB成功的,还望指教一下

网友:
直接04T intel

网友:
几块机械盘组raid他不香吗?

网友:
流言终结者之:SM2246EN支持DIE数量
SM2246EN的2T颗粒选择

网友:
不一定非要46en,58H+L06b,也稳稳的

网友:
的确要降频,英特尔好像要跳线才能4CE,初始是8CE的

网友:
CE跳好直接开就可以。
我是21年在方力家买的46en主控板,8贴15177 256G,速度比四贴慢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