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3610 电机怎么拆?

楼主(2024-01-08):
电机怎么拆?

网友:
居然是2100的镍氢,这是后换的还是原装的?不是一般都喜欢用镍镉的吗

网友:
把四个塑料铆点用刀割开

网友:
这个外观的电池。我猜是原配的

网友:
这个结构的飞利浦牙刷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搞掉那四个铆点

网友:
如果是超声波焊接只能用木锤震动或者用刀划开。

网友:
看着只能用刀了

网友:
怎么不往下拆呢?

网友:
4个铆钉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