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充电器干扰壁挂炉,反馈来了!

楼主(2024-01-08):
就简原则,先换初级主电容SAX CD293 400V270uf,换成了江海CD294 450V330uf,

换上的是三脚的,直径变大了,移正面碍事的电阻焊背面,重新打孔!在试不再干扰壁挂了!估计功率大,电容设计容量偏小的原因!

网友:
运气不错换个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居然是主电容问题吗?不应该是前级EMC电路问题吗

网友:
前面出了电解电容还有滤波电感和Y电容,这些在劣质充电器里面能省都省了

网友:
可能前后2 电容性能不同?有示波器可能看到杂波不同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找

网友:
干扰现象是啥

网友A:
电网高频谐波增加,被干扰设备表现为工作不正常,按键不灵敏或反映迟钝,严重的直接无法工作!
很多大功率的小厂充电器充电器都没有EMC保护,会向电网传输尖峰脉冲污染电源,对那些没有EMC保护的设备产生干扰!

网友:
看来是管用过了

网友:
这问题可不容易发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网高频谐波增加,被干扰设备表现为工作不正常,按键不灵敏或反映迟钝,严重的直接无法工作!
很多大功率 ...

我家灯泡烧了几十个之后才发现是劣质电动车充电器捣的鬼。。。

楼主:
触摸按键没发应,无故停机,插充电器瞬间有时候乱调,出错无代码,就是不正常工作

网友:
好用,耐用才是王道!

网友:
打造消费社会,不坏掉、不换代,怎么消费

网友:
我的电动车充电是,也会干扰电视机,会有杂音,卡画面。小米的低端32寸

网友:
估计是这个主滤波电容容量降低了造成的。原来修大屁股电视的时候遇见过这个电容被烤干失容后干扰场扫描的情况。家电维修论坛里还有人分享电容高频损耗变大造成电容发热,同样干扰场扫描。

网友:
充电器前面加个滤波器应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