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PA-1900-32D2 19.5V4.62A 90W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第三根ID线作用?

楼主(2024-01-08):
适用DELL戴尔LA90PM111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5V4.62A 90W充电器线 外径7.4毫米-大圆口内有针 PA-1900-32D2

从市场淘来的就是没穿衣服的,直接上图给大家看看内部做工。另外请教这个电源输出端的第三根线ID线是做什么用的,在插笔记本那头接触哪里?

还有这个电源输入部分的底线好像少了根飞线,图4图5,地线进来后通过一个1K电阻只到我画红色箭头的地方那根J1,但是J1有焊点,焊点中间有个孔,好像是缺失了,但是没发现这根线能接到哪里,这样这个地线和板子其他部分就完全没了连接了,有知道的告诉我接去哪里

网友:
戴尔笔记本好像没有那个针的话,就会充电很慢

网友:
不知道,可能是检测用吧。

网友:
id针用来判断接入的是45W、65W还是90W电源。
这根针不接,电脑会认为接入的是45W电源,笔记本能开机,但不会对电池充电

网友:
好像ID一般都是检测用的一个接口。

网友:
ID 线 如果没有 电脑开机的时候会提示

网友:
检测用电,没有检测针功率达不到的。老站我记得有坛友改造帖子,以前我也改过。反正没有检测针底座没法使用。120W那种电源也达不到输出功率。

网友:
id针连了一个3脚ic, 用来识别电源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指点 原来是检测脚

网友(2024-04-09):
兄弟们,请问题那位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我的这个电源前天IC 炸掉了。想修一下。谢谢!

网友A(2024-05-10):
那个ID脚是怎样工作的,我用惠普120W电源改装用到IBM笔记本上,可以用,但是不充电,只能以最低频率运行郁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ID脚是怎样工作的,我用惠普120W电源改装用到IBM笔记本上,可以用,但是不充电,只能以最低频率运行郁 ...

检测脚好像就是接一个电阻

网友:
那条是dell特有的通讯线,电源一般应用不用管!
但接dell品牌笔记本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脚好像就是接一个电阻

师傅,那个电阻是多大的,你知道吗?接地的还是接电源的

网友C:
自己用了一个惠普充电器来充戴尔的笔记本,会提示电源问题但不会充电,可以这样插电开机

网友:
戴尔适配器有个2501的电源管理识别芯片,这个没看到这个芯片,这个是不是惠普的适配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了一个惠普充电器来充戴尔的笔记本,会提示电源问题但不会充电,可以这样插电开机 ...

师傅,你仔细看一下,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运行,但达不到最高频率,也就是会以节能频率运行,机子很慢的,不能以最佳性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仔细看一下,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运行,但达不到最高频率,也就是会以节能频率运行,机子很慢的, ...

这个我倒没怎么留意,I5八代的机子感觉就是慢,开机测试了一会就放一边了,主要是键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