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D613 求代替型号 最好是功率大一点的

楼主(2024-01-08):
2SD613的代替型号有知道的吗?最好是功率比D613大一点的

网友:
85V6A,15MHz,随便搜啊。。。

网友A:
对于这个体积的管子,6A已经算不小了;再要电流要大,体积也大了,放大倍数也变小了。

比如2N30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体积的管子,6A已经算不小了;再要电流要大,体积也大了,放大倍数也变小了。

比如2N3055。 ...

回答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大一点的

网友:
如果不是工作在线性区,只是工作在非线性区,起到开关作用的话
换成NMOS,例如 IRF540之类的,功率会大很多。

网友:
应该要说明用途,才好参考

网友:
只有功率要求吗?安装方式,尺寸什么的有没有要求,或者把使用电路情况介绍一下,方便大家推荐更合适的

网友:
可用常见的2SD560、2SD768、2SD970、2SD1031、2SD1190、2SD1191、2SD1193、2SD1194、2SD1195、2SD1196、2SD1197等代换

网友:
最终哪里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