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太阳能灯串

楼主(2024-01-08):
5元买的太阳能铜线灯串,想借用这个电路,没想到电路跟我想的还不一样
说实话,这个太阳能做工很好,我都不想改造了

插地上的固定销

两个按钮,一个是开关,一个是模式转换。

驱动与线灯接头

我以为太阳能电路都差不多,没想到这个还带了升压电路

我还天真的以为也是18650,没想到是5号镍氢电池

现在搞的我准备好的18650塞不进去,也不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换锂电
估计换了电压是不是又要升高了,灯串会炸吧?

这个灯串是2米20灯的,拿回来能亮一宿,单独用太阳能充电,能亮6个多小时
但是亮度不够,要想想其他办法了

我原来想法是借用这个电路,并联两个18650电池,外挂一个6v6w拆机太阳能板,本身效率就不高,电池靠太阳能板是充不满的,但是一晚上如果只供串灯
电量还绰绰有余,这样就不需要什么充放电保护,达到最简化。

楼主:
玻璃对太阳能电池转换影响非常大,我记得上次测,电流差几倍
商家描述是5V,150ma,我实测只有30多,我打开窗子,太阳直射,立马上到100多

网友:
直接换锂电肯定不行,充放电平台电压差这么多

网友A:
这种是3V的太阳能板 别折腾了 想折腾就用那种2块多包邮的太阳能壁灯(常亮)的换单车太阳能板 换18650 连个灯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3V的太阳能板 别折腾了 想折腾就用那种2块多包邮的太阳能壁灯(常亮)的换单车太阳能板 换18650 连个 ...

兄台所言及我所想啊!

网友:
楼上方法不 错,比较省事儿

网友:
换个爱老婆进去。

网友:
拆过类似的 警 示灯 ,太阳能板,芯片和电池类型是配套的,换锂电烧不烧不知道,充电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这灯珠和娃娃的玩具气球上绕的灯带一个样,三颗钮扣电池供电也亮了很久

网友:
很多玩具里也是这样的灯。

网友:
使用镍氢充电电池电量比镍镉电池高约1.5~2倍,汽车上都在使用

网友:
升压恒流,换锂电池测试下灯珠功率太大,只能换回镍氢。麻烦的是镍氢充电管理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所言及我所想啊!

我阳台上放了几个这样的了 灯串在绿植那

网友:
太阳能灯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