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已经探究出最好的JBC254修复方法

楼主(2024-01-08):
方法是用转速足够厚快的车床,注意:是转速度够快的车床,而且要瞬间停止,不能拖拉,要是瞬间停止不了那么是焊接不上去的或者焊接的不结实,在焊接前也要预先处理好245发热心与烙铁头这两边接触面,如果没车床,转速够快且可以瞬停的铣床也能凑合用,去摩擦焊脖接245,头则可以使用936的头、205的头、203的头、501的头,非水,认真讨论,探讨,交流,我手头没车试不了,但是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如果你直接纤焊的话有以下几个缺点,一是温度太高容易烧坏热电偶(很多人手里坏的245发热芯坏的其实都是其内部的热电偶而不是发热丝,发热丝耐温性很好,没那么容易坏),二是纤焊如果用银含量高的焊条那么成本会很贵,三是纤焊一般用的是银、铜、磷、锡等金属的合金导热性不如铜与铜焊接,四是焊接会直接把245的发热芯顶部的圆环状热电偶(245发热芯的热电偶不是拆解完压接头后取出来的那个发热芯顶部中间的那个小点,而是周围的那一圈圆环,怎么样?没想到吧?没深入研究过吧?挺意外的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是不是?如果没人告诉你你还以为去掉原来的那个压接头的JBC245发热芯裸芯中间的那个小点是热电偶呢,是不是?如果拆解过且观察到位、细心留意过你会发现原装245的套压头内部的顶端处有一个空腔,这就是用来绝缘的,防止中间的小点与周围圆环状的热电偶链接上)与中间的那个小点链接在一起,这个有两个层面上的链接,一是导电这个层面上的链接,二是导热层面上的链接,这会使245发热芯的热电偶失灵,测温不准(不信的自己百度热电偶测温的原理,往深了去想一下就明白了,那个小点是热电偶的另外一条线)这会影响其灵敏度进而导致影响回温,很多人都就没想到这点,也压根不懂这点,所以心里只会一心一意的想着该用什么导热性极强的材料去充当焊料来进行焊接,这太蠢了,压根就不是这个的事。还有人用二次压接的方法,这也不可取,因为之前已经压接过一次了,这会导致发热芯变形,二次压接时接触的不够良好所以不能二次压接,车床旋转摩擦脖接焊接245时需要注意尽可能快的摩擦焊接好,而不是用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摩擦焊接好,因为这会使发热芯内部的热电偶承受过长时间的高温,它受不了,容易坏,也正因如此才给你们说要用转速足够快的车床的,因为如果用转速太慢的车床的话会导致焊接时间有所增加热传递到热电偶那里温度已经很高了,并持续了相当长了一段时间才能焊接的上,应该趁还没多少热量传递到热电偶那里之前就很快的给它摩擦焊接上。焊接完成后记得再用车床把焊接链接缝的焊疤给它车掉,这样更美观,不过这个方法也有缺点,一是内部可能有氧化层,许多人拆解过二手穿孔头发现内部有黑色的氧化层,二是太危险,三是门槛很高,很多人加工不了,没有足够好的车床,不会操作,车床加工时需要夹住245发热芯压接头,而不是发热心的不锈钢外壳,因为只有头部那里才足够结实,夹后面会把发热芯搞弯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们要想办法把热电偶与烙铁头铜基材足够理想的连接上,使这一段的导热性足够的好,而后才是绕有发热丝这段与烙铁头铜基材的链接的导热性(这是次要的),热电偶不灵,啥都是废话,主要是让热电偶变得尽可能灵敏起来

网友:
这成本太高了

楼主:
你们谁有足够好的车床又有兴趣能给试试?

楼主:
470等同样适用

网友A:
感觉买一个,还不用那么费时,费力,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买一个,还不用那么费时,费力,费钱。

原装200一个     国产20,但是难用,别买

网友B:
摩擦焊,靠压紧旋转摩擦产生热量,夹在卡盘里245薄薄的外壳不知能不能承受这个力度

网友C:
好像我看到前边帖子有人说用台钻就可以这样焊接T12,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网友:
打字不易
建议分段

网友:
主打快,趁热电偶一不注意,就给它焊上

网友D:
混蛋兄的电磁加热方法也很快的,成本也好控制

网友E:
字太多但是没看懂

网友F:
摩擦焊!你还不如设计一个带离合的尾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我看到前边帖子有人说用台钻就可以这样焊接T12,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蛋兄的电磁加热方法也很快的,成本也好控制

不一样那是纤焊,还有要用脖接法,不知道他用什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摩擦焊!你还不如设计一个带离合的尾座呢!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字太多但是没看懂

多接触,以后就明白了,去了解下原装245的内部,以及到底哪部分才是他的热电偶,哪俩部分是热电偶的不同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焊,靠压紧旋转摩擦产生热量,夹在卡盘里245薄薄的外壳不知能不能承受这个力度 ...

试试呗,不行就车好形状纤焊

网友:
没见过发帖啊,就是坛子里某大神级别的人物,在某个帖子下面这样回复说自己就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极速刹停不容易,考虑焊好后离合器带着头子同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