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脏了怎么清理?

楼主(2024-01-08):
买二手电脑。原配4G、8G两条内存。最终发现,内存忘了会导致接触不良。主要是反复当在不同电脑上拔插擦拭最后觉得是这个原因。这么重的氧化层或者污垢,酒精橡皮都不行。小刀刮怕损伤。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怎样处理才好?

网友:
一般用擦铅笔的橡皮就行了,镀金的没多少氧化层的。如果擦不掉,应该是你频繁插拔,镀金层磨掉了,金手指看这就像很脏很久的样子。用擦钢笔的磨砂橡皮试试吧。

网友:
用除锈剂试试

楼主:
才发现拍的图片没插入

网友:
橡皮擦 擦一下就可以了。插槽最好用东西扫一下。

网友:
喷WD40神油妥妥的

网友:
很旧的内存才会有这种情况,一般品牌内存条是有镀金的,看似脏也不至于出现不能用

网友:
用磨砂橡皮擦一擦

网友A:
插槽的话有点麻烦。用厚卡纸蘸上WD40放里面擦擦,以前一支笔墨水带的擦笔纸折一下就不错

网友:
眼睛瞬时花了一下啊:内脏怎么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槽的话有点麻烦。用厚卡纸蘸上WD40放里面擦擦,以前一支笔墨水带的擦笔纸折一下就不错 ...

应该不是插槽问题。插其余的内存条都无问题。这条在刚到手的电脑上显示正常,拔下来在另两台电脑不行,放回刚到手的电脑也不行了。所有的插槽都不行,然后所有的插槽插那个4G的都正常。用砂纸轻轻打磨了一下(最靠外的一点地方),所有的电脑、所有的插槽都正常了。
放了几天,又不行了。用橡皮和酒精无效。

网友:
精密电器清洁剂

网友:
弄卫生纸粘上神油来回擦金手指十次八次的就行了

网友:
把那个插槽里面也用神油蹭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插槽问题。插其余的内存条都无问题。这条在刚到手的电脑上显示正常,拔下来在另两台电脑不行,放 ...

你先试试WD40和卫生纸擦,不行就用磨砂橡皮,别用普通的。磨砂橡皮损害镀层,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用

网友:
看起来脏,可能是划痕,或者镀金磨掉了。到万不得已的程度,可以考虑用牙膏。

网友:
橡皮擦或手指擦擦就行了

网友:
硬纸摩擦一下

网友B:
想要彻底清洗可以用洗衣液或牙膏和电动牙刷,简单清理可以用普通橡皮,严重清理可以用磨砂橡皮,用磨砂橡皮要轻轻的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彻底清洗可以用洗衣液或牙膏和电动牙刷,简单清理可以用普通橡皮,严重清理可以用磨砂橡皮,用磨砂橡皮 ...

准备先用牙膏加牙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