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9xt+29F01T2ANCMG4开卡软件和跳线

楼主(2024-01-08):
29F01T2ANCMG4可以开卡的主控,本人试过2246en xt 2258h都没有开卡成功,有没有人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24-1-15 17:16):
重新在2246en 开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59xt最大支持16CE,4贴01T应该是16CE,你这都排满了,CE跳线不对

网友:
这是啥颗粒

楼主:
英特尔
29F01T2ANCMG4
em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xt最大支持16CE,4贴01T应该是16CE,你这都排满了,CE跳线不对

ce跳线没有找到

网友:
这都排满了不常见啊

网友:
1. 建议上板前上测试架,确认颗粒是否可行;
2. 4颗01t,应该是16ce,你这32CE满了,跳线或者哪里不对;
3. 2259xt好像不能开L06b吧(不确定);
4. 颗粒ID好像不对,且颗粒之间的ID都不一致;

网友:
2楼正解,ID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