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0电池求教,两个电池有0.1v压差,检测脚之间没有阻值,是锁板了吗?

楼主(2024-01-08):
咸鱼收了块7420的电池,上机不转,拆开看了一下,两个电池有0.1v压差,检测脚之间没有阻值,是锁板了吗?还有救吗?求大神指点

楼主:
测了一下电池内阻,一个20多毫欧,另一个9欧,拆换以后,上机正常了,封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电池内阻,一个20多毫欧,另一个9欧,拆换以后,上机正常了,封贴 ...

这个电池不是锁板吗,外接供电换的电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是锁板吗,外接供电换的电芯吗?

找了两节电压差不多的电池焊到引脚上 带电换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是锁板吗,外接供电换的电芯吗?

先准备好两节动力电池,先从0V开始焊新电池、拆旧电池,直到8.4V端,一般不会锁。

那怕锁机了,也有方法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准备好两节动力电池,先从0V开始焊新电池、拆旧电池,直到8.4V端,一般不会锁。

那怕锁机了,也有方法 ...

求教解锁方法,能分享一下吗?还有一块电池锁了,不能过原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