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混水阀的出水孔都是这么小的吗?

楼主(2024-01-08):
几十块买的混水阀,说是304,重600克。出水孔好小啊。

里面能看到一个点状焊点附近有挺多小斑点

有些部位轻微吸磁, 曲脚也是。

准备穿墙安装,发现有点棘手。用曲脚和装饰盖的话,突出来太多不喜欢,埋内丝直通也是不好操作。计划通过精确钻孔,墙里放一条6分不锈钢水管,直接接上混水阀。

网友:
用倒是不少用,见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A:
第一花洒软管内径本就不大出水量有限,这个孔再大对花洒出水的影响也很有限!
第二钻头是个易耗品,特别是打不锈钢,小一号店的钻头价格可能能便宜一半!
第三不锈钢开大孔有两个选择,一是激光开孔,二是钻头开孔,钻头的话无法一次开孔,至少需要二次!至于激光,激光管是个高价短寿耗材!

网友:
见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目前的水压下应该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花洒软管内径本就不大出水量有限,这个孔再大对花洒出水的影响也很有限!
第二钻头是个易耗品,特别是 ...

那热水器球阀的通径大小也是影响有限吧? 还有屋内用4分管和6分管几乎没区别?

网友:
做工看着还挺精致的。

网友:
不锈钢是完全不吸磁吗?

网友:
不小了,阀门开关的口更小,只是平时没有人仔细观察。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不锈钢(忘记201还是304)储水式热水器那种混水阀不是这么小的,不过其实这里也没分别了,都已经到花洒管了,花洒管内径也没它大

网友:
是配合四分管用的。大小不能与四分管的直径相比

网友:
这个出水口小,对后面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热水器球阀的通径大小也是影响有限吧? 还有屋内用4分管和6分管几乎没区别? ...

你这不是抬扛吗!你家就一个花洒没其他用水设备了吗?
按你的想法入户的电缆何必用上16方,1平方的线就够了呗!
别钻牛角尖!

网友:
感觉不锈钢的也差不多。

网友:
混水阀分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用两种。承压式电热水器因压力较高阀芯阀体孔小对使用点影响不大。楼顶太阳能用的因压力小所以阀体和孔比较大。

网友:
感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防电墙才是影响水流的真凶,拆开过一个,那里面水流通道又细又长

网友:
看过阀芯的孔,就是那么大

网友:
混水阀现在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控制精度与流量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