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完就修好了,拆修米霍克充电钻短路故障

楼主(2024-01-08):
很多人手里都有的米霍克充电钻,给个铁板钻孔时,正在工作突然就短路了,表现为按下开关电流很大,电压被拉低到零点几伏,因为电池不怎么给力了,我都是电池和ATX改的可调电源调到12.6V并联使用的。所以电流电压看的很清楚。

拆开壳子,断开开关,只用可调电源接电机,转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拆开关,先拆去散热片

没发现问题,拆开开关上的塑料壳,量MOS,也没发现问题

又量那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也没击穿

最后把MOS管拆下量,确定是好的

量芯片,没发现明显短路,搜索芯片上的C1939,没找到任何资料,根据印制电路判断,可能是下面这个GS069V调速电路

拆了MOS的小板,反复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后在开关机械转换正负极的铁片中间找到一小块锡,正好在两个铁片中间,估计就是这块锡给短路了,把锡块取掉,原路装回,一试机,好了。

网友:
品控居然没检查出来

网友:
以前买小厂或山寨货的产品,拿手摇一摇经常能听到异物异响。特别是劣质插线板里面残锡太正常

网友:
我的米霍克还在吃灰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纯粹是品控问题。

网友:
可能原来是粘在电路板上的。时间长了掉下来了

网友:
小锡块引起的问题

网友:
恭喜修复了。

网友:
米霍克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石屎把电机烧了就坏

网友:
看来买回来的电器都拆一拆,可以保“健康”

网友:
拆完就修好就行!

网友:
看2,3图焊接水平与我这菜鸟相当掉渣就不对了!

网友:
出厂时检测没问题就是合格产品。

网友:
这个故障属于品控了~

网友:
这牌子怎么没听过,是来数码之家晚了?

网友:
残留的锡珠坑人啊

网友:
并联使用,楼主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