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锐捷RG-AP110-W面板无线AP

楼主(2024-01-08):
【锐捷系列拆机】
1.拆解锐捷RG-AP110-W面板无线AP
2.拆解锐捷RG-AP130(W2)面板无线AP

看硬件参数它的天线增益很好,基础增益能到5dBi

天线是印刷PCB天线,增益5dBi,增益很好

关键的器件都在屏蔽罩下

POE供电背面什么都没有

电源和主板分离设计

flash 25Q128

AR9331+64M内存,刷openwrt不用硬改

POE供电板

主控TPS23753APWR隔离式转换控制器

网友A:
就这天线能有5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天线能有5db?

刚想说这个

网友:
业界领先的802.11N,AR9331,十多年前的介绍吧。

网友:
遥遥领先的150M

网友:
拆解的详 细,面板式没多余的线显着整 洁

网友:
确实,N技术已经很多年了,现在都是多天线阵列吧

网友B:
发热和信号怎么样

网友:
这种面板无线AP工作起来不知道发热大不大?

网友:
这拆解词像做广告一样。

网友:
前两天看到这种面板无线AP没下手,结果没了!

网友:
这个是怎么工作的,不懂

网友:
感觉这信号应该没有5db,这让有天线的怎么想?

网友:
信号怎么样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和信号怎么样

ar9331根本没什么发热,当年tp三贱客都是用这货,配上1+8和2+16的坑爹配置,

网友:
我原来在星网锐捷工厂旁边,他们的做工还是可以的,工工整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天线能有5db?

天线的分贝值跟功率是两回事,相当于变光手电的聚焦能力而不是亮度

网友:
这个基本就是酒店房间用,不能有太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