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热鼠标垫有定时关闭,看看这个板子好改成常开的吗

楼主(2024-01-08):
想自己改成常开的,不太懂请教大家,是不是这个BT131W 断开那一路就可以让保持常开了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加个船型开关

网友A:
你家是哪的呀,我们东北屋里也用不上电热鼠标垫呀!

网友:
等高手来科普帮你。

网友:
不是无字单片机ic控制的吗?

网友B:
不是断开 是短上
左边两个脚直接短接就常开了  可以接一个开关 合上就常开 断开就还用原来的定时控制.
你就拿个镊子短一下左边两个脚 看看是不是发热了

网友C:
BT131是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开关,两端短接就行了。但是我有点不理解,正常人有这个需求的话,就算不懂电路,从电源插头直接接到发热丝那里就OK了吧,一共才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131是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开关,两端短接就行了。但是我有点不理解,正常人有这个需求的话,就算不懂电路 ...

发热丝直接220V就行吗,可以的话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断开 是短上
左边两个脚直接短接就常开了  可以接一个开关 合上就常开 断开就还用原来的定时控制.
你就 ...

谢谢大佬,下班回去试试看,短接1,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是哪的呀,我们东北屋里也用不上电热鼠标垫呀!

你肯定是北方大佬,没暖气开空调又不舒服的南方大都需要用这玩意

网友:
鼠标垫改成常开的会一直通电,要注意安全!这个BT131W是可控硅,不是继电器,短接1、2脚即可。

网友:
慎重啊。我看电容是10V的,要是接220V会不会boooo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