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8脚的STC8G1K08A输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楼主(2024-01-08):
如上题,用8脚的STC8G1K08A输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一个10K电位器接在芯片的第1脚作电压取样,调节电位器,在第7脚输出占空比可变的方波信号,频率大约1KHz。1脚电压越高,7脚输出的占空比越大。

//STC8G1K08A (1.9-5.5V阔电压范围芯片) SOP8  封装的8脚芯片  0.75元一个  单节18650锂电供电,
//4V时空白的芯片电流为1.7mA,烧录程序后为2.5mA(烧录时选12MHz频率)

//Y0=P3^2; //PWM输出端1%--100%占空比,K=(dat*256+dat1)/500;// 4v Vcc端串联2K到10K电位器上端子,
//下端子接地,中点接P5.4口取样,调节电位器,P3.2脚出1%--100%占空比脉冲
#include <STC8G.h>//你的编译器中要有STC8G.h文件,否则不能通过编译,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转换结束标志位#define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开始转换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21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 0x40 //63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8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定义
*********************************************************************/
uint tcnt=0;
uint sec=0;
uint dat=0;
uint dat1=0;
uint dat2=0;

uint K;

/********************************************************************
? ? ? ? ? ? ? ? ? ? ? ? ? ? ? ? ? ? ? ? I/O定义
*********************************************************************/
sbit Y0=P3^2; //PWM输出端1%--100%占空比

uchar CLK=0;//脉冲计数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T0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 ? ?
//TL0 = 0x9D;? ? ? ? ? ? ? ?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9D;? ? ? ? ? ? ? ? //设置定时重载值
  TL0 = 0xF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1; //开始定时
ET0=1;
EA=1;
}
void InitADC()
{
ADC_RES = 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210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3M0 = 0x0c;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10;
InitADC(); //AD初始化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timer0_init();
while(1)
{
ADC_CONTR |= 0x44;  //启动AD转换 选择P5.4口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dat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高8位,实际是第B0和B1有用
dat1=ADC_RESL;//读取ADC结果低8位,8个位都有用

K=(dat*256+dat1)/500;//4v串联2K到10K电位器上端子,下端子接地,中点接P5.4口取样

//dat1=ADC_RES/2.5;
//if(dat1<=1){dat1=1;}? ? ? ?
//if(dat1>=100){dat1=100;}
//dat2=dat1+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250US一次中断
{

if(K>0)//K越大,占空比越大
{
  if(tcnt==0)  Y0=1;

   if(tcnt==K)  Y0=0;

     tcnt++;

    if(tcnt>100)  tcnt=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束
*********************************************************************/

楼主:
#ifndef     __STC8G_H_
#define     __STC8G_H_

/////////////////////////////////////////////////

//包含本头文件后,不用另外再包含"REG51.H"

sfr         P0          =           0x8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S4CON       =           0x84;
sfr         S4BUF       =           0x85;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AUXR        =           0x8E;
sfr         INTCLKO     =           0x8F;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SCON        =           0x98;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fr         SBUF        =           0x99;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RCBAND     =           0x9D;
sfr         LIRTRIM     =           0x9E;
sfr         IRTRIM      =           0x9F;
sfr         P2          =           0xA0;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P_SW1       =           0xA2;
sfr         IE          =           0xA8;
sbit        EA          =           IE^7;
sbit        ELVD        =           IE^6;
sbit        EADC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fr         SADDR       =           0xA9;
sfr         WKTCL       =           0xAA;
sfr         WKTCH       =           0xAB;
sfr         S3CON       =           0xAC;
sfr         S3BUF       =           0xAD;
sfr         TA          =           0xAE;
sfr         IE2         =           0xAF;
sfr         P3          =           0xB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IP2         =           0xB5;
sfr         IP2H        =           0xB6;
sfr         IPH         =           0xB7;
sfr         IP          =           0xB8;
sbit        PPCA        =           IP^7;
sbit        PLVD        =           IP^6;
sbit        PADC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sfr         SADEN       =           0xB9;
sfr         P_SW2       =           0xBA;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fr         WDT_CONTR   =           0xC1;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5          =           0xC8;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SPSTAT      =           0xCD;
sfr         SPCTL       =           0xCE;
sfr         SPDAT       =           0xCF;
sfr         PSW         =           0xD0;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sfr         T4T3M       =           0xD1;
sfr         T4H         =           0xD2;
sfr         T4L         =           0xD3;
sfr         T3H         =           0xD4;
sfr         T3L         =           0xD5;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ADCCFG      =           0xDE;
sfr         IP3         =           0xDF;
sfr         ACC         =           0xE0;
sfr         DPS         =           0xE3;
sfr         DPL1        =           0xE4;
sfr         DPH1        =           0xE5;
sfr         CMPCR1      =           0xE6;
sfr         CMPCR2      =           0xE7;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IP3H        =           0xEE;
sfr         AUXINTIF    =           0xEF;
sfr         B           =           0xF0;
sfr         PWMSET      =           0xF1;
sfr         PCA_PWM0    =           0xF2;
sfr         PCA_PWM1    =           0xF3;
sfr         PCA_PWM2    =           0xF4;
sfr         IAP_TPS     =           0xF5;
sfr         PWMCFG01    =           0xF6;
sfr         PWMCFG23    =           0xF7;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PWMCFG45    =           0xFE;
sfr         RSTCFG      =           0xFF;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HIR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define     MCLKO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5)
#define     IRCDB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6)

#define     P0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0)
#define     P1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1)
#define     P2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2)
#define     P3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3)
#define     P4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4)
#define     P5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5)
#define     P0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8)
#define     P1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9)
#define     P2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A)
#define     P3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B)
#define     P4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C)
#define     P5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D)
#define     P0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0)
#define     P1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1)
#define     P2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2)
#define     P3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3)
#define     P4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4)
#define     P5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5)
#define     P0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8)
#define     P1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9)
#define     P2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A)
#define     P3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B)
#define     P4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C)
#define     P5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D)
#define     P0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0)
#define     P1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1)
#define     P3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3)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define     I2CMSAU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8)

#define     TM2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2)
#define     TM3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3)
#define     TM4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4)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PWM0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1)
#define     PWM0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0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0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0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5)
#define     PWM0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6)
#define     PWM0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1)
#define     PWM0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3)
#define     PWM0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0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5)
#define     PWM0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8)
#define     PWM0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9)
#define     PWM0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A)
#define     PWM0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B)
#define     PWM0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C)
#define     PWM0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D)
#define     PWM0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0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1)
#define     PWM0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0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3)
#define     PWM0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4)
#define     PWM0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5)
#define     PWM0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8)
#define     PWM0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9)
#define     PWM0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A)
#define     PWM0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B)
#define     PWM0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C)
#define     PWM0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D)
#define     PWM0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0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1)
#define     PWM0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0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3)
#define     PWM0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4)
#define     PWM0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5)
#define     PWM0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8)
#define     PWM0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9)
#define     PWM0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A)
#define     PWM0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B)
#define     PWM0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C)
#define     PWM0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D)
#define     PWM0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0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1)
#define     PWM0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0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3)
#define     PWM0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4)
#define     PWM0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5)
#define     PWM0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8)
#define     PWM0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9)
#define     PWM0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A)
#define     PWM0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B)
#define     PWM0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C)
#define     PWM0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D)
#define     PWM1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1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1)
#define     PWM1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2)
#define     PWM1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5)
#define     PWM1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6)
#define     PWM1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0)
#define     PWM1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1)
#define     PWM1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2)
#define     PWM1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3)
#define     PWM1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4)
#define     PWM1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5)
#define     PWM1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8)
#define     PWM1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9)
#define     PWM1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A)
#define     PWM1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B)
#define     PWM1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C)
#define     PWM1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D)
#define     PWM1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0)
#define     PWM1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1)
#define     PWM1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2)
#define     PWM1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3)
#define     PWM1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4)
#define     PWM1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5)
#define     PWM1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8)
#define     PWM1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9)
#define     PWM1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A)
#define     PWM1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B)
#define     PWM1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C)
#define     PWM1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D)
#define     PWM1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0)
#define     PWM1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1)
#define     PWM1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2)
#define     PWM1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3)
#define     PWM1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4)
#define     PWM1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5)
#define     PWM1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8)
#define     PWM1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9)
#define     PWM1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A)
#define     PWM1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B)
#define     PWM1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C)
#define     PWM1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D)
#define     PWM1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0)
#define     PWM1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1)
#define     PWM1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2)
#define     PWM1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3)
#define     PWM1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4)
#define     PWM1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5)
#define     PWM1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8)
#define     PWM1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9)
#define     PWM1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A)
#define     PWM1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B)
#define     PWM1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C)
#define     PWM1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D)
#define     PWM2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0)
#define     PWM2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1)
#define     PWM2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2)
#define     PWM2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3)
#define     PWM2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4)
#define     PWM2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5)
#define     PWM2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6)
#define     PWM2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0)
#define     PWM2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1)
#define     PWM2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2)
#define     PWM2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3)
#define     PWM2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4)
#define     PWM2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5)
#define     PWM2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8)
#define     PWM2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9)
#define     PWM2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A)
#define     PWM2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B)
#define     PWM2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C)
#define     PWM2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D)
#define     PWM2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0)
#define     PWM2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1)
#define     PWM2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2)
#define     PWM2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3)
#define     PWM2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4)
#define     PWM2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5)
#define     PWM2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8)
#define     PWM2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9)
#define     PWM2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A)
#define     PWM2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B)
#define     PWM2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C)
#define     PWM2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D)
#define     PWM2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0)
#define     PWM2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1)
#define     PWM2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2)
#define     PWM2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3)
#define     PWM2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4)
#define     PWM2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5)
#define     PWM2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8)
#define     PWM2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9)
#define     PWM2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A)
#define     PWM2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B)
#define     PWM2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C)
#define     PWM2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D)
#define     PWM2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0)
#define     PWM2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1)
#define     PWM2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2)
#define     PWM2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3)
#define     PWM2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4)
#define     PWM2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5)
#define     PWM2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8)
#define     PWM2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9)
#define     PWM2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A)
#define     PWM2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B)
#define     PWM2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C)
#define     PWM2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D)
#define     PWM3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0)
#define     PWM3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1)
#define     PWM3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2)
#define     PWM3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5)
#define     PWM3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6)
#define     PWM3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0)
#define     PWM3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1)
#define     PWM3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2)
#define     PWM3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3)
#define     PWM3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4)
#define     PWM3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5)
#define     PWM3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8)
#define     PWM3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9)
#define     PWM3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A)
#define     PWM3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B)
#define     PWM3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C)
#define     PWM3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D)
#define     PWM3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0)
#define     PWM3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1)
#define     PWM3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2)
#define     PWM3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3)
#define     PWM3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4)
#define     PWM3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5)
#define     PWM3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8)
#define     PWM3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9)
#define     PWM3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A)
#define     PWM3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B)
#define     PWM3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C)
#define     PWM3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D)
#define     PWM3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0)
#define     PWM3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1)
#define     PWM3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2)
#define     PWM3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3)
#define     PWM3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4)
#define     PWM3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5)
#define     PWM3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8)
#define     PWM3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9)
#define     PWM3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A)
#define     PWM3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B)
#define     PWM3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C)
#define     PWM3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D)
#define     PWM3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0)
#define     PWM3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1)
#define     PWM3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2)
#define     PWM3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3)
#define     PWM3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4)
#define     PWM3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5)
#define     PWM3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8)
#define     PWM3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9)
#define     PWM3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A)
#define     PWM3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B)
#define     PWM3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C)
#define     PWM3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D)
#define     PWM4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0)
#define     PWM4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1)
#define     PWM4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2)
#define     PWM4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3)
#define     PWM4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4)
#define     PWM4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5)
#define     PWM4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6)
#define     PWM4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0)
#define     PWM4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1)
#define     PWM4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2)
#define     PWM4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3)
#define     PWM4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4)
#define     PWM4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5)
#define     PWM4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8)
#define     PWM4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9)
#define     PWM4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A)
#define     PWM4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B)
#define     PWM4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C)
#define     PWM4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D)
#define     PWM4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0)
#define     PWM4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1)
#define     PWM4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2)
#define     PWM4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3)
#define     PWM4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4)
#define     PWM4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5)
#define     PWM4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8)
#define     PWM4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9)
#define     PWM4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A)
#define     PWM4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B)
#define     PWM4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C)
#define     PWM4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D)
#define     PWM4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0)
#define     PWM4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1)
#define     PWM4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2)
#define     PWM4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3)
#define     PWM4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4)
#define     PWM4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5)
#define     PWM4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8)
#define     PWM4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9)
#define     PWM4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A)
#define     PWM4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B)
#define     PWM4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C)
#define     PWM4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D)
#define     PWM4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0)
#define     PWM4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1)
#define     PWM4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2)
#define     PWM4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3)
#define     PWM4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4)
#define     PWM4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5)
#define     PWM4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8)
#define     PWM4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9)
#define     PWM4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A)
#define     PWM4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B)
#define     PWM4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C)
#define     PWM4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D)
#define     PWM5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0)
#define     PWM5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1)
#define     PWM5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2)
#define     PWM5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5)
#define     PWM5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6)
#define     PWM5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0)
#define     PWM5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1)
#define     PWM5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2)
#define     PWM5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3)
#define     PWM5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4)
#define     PWM5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5)
#define     PWM5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8)
#define     PWM5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9)
#define     PWM5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A)
#define     PWM5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B)
#define     PWM5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C)
#define     PWM5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D)
#define     PWM5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0)
#define     PWM5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1)
#define     PWM5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2)
#define     PWM5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3)
#define     PWM5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4)
#define     PWM5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5)
#define     PWM5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8)
#define     PWM5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9)
#define     PWM5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A)
#define     PWM5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B)
#define     PWM5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C)
#define     PWM5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D)
#define     PWM5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0)
#define     PWM5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1)
#define     PWM5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2)
#define     PWM5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3)
#define     PWM5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4)
#define     PWM5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5)
#define     PWM5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8)
#define     PWM5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9)
#define     PWM5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A)
#define     PWM5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B)
#define     PWM5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C)
#define     PWM5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D)
#define     PWM5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0)
#define     PWM5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1)
#define     PWM5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2)
#define     PWM5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3)
#define     PWM5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4)
#define     PWM5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5)
#define     PWM5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8)
#define     PWM5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9)
#define     PWM5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A)
#define     PWM5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B)
#define     PWM5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C)
#define     PWM5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D)

/////////////////////////////////////////////////

#endif

楼主:
引用 楼主:
#ifndef     __STC8G_H_
#define     __STC8G_H_

上面的头文件一定要用

网友A:
这么多代码的吗,这么复杂?

网友:
发吧多发点

不是多图杀不死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代码的吗,这么复杂?

你发个用电位器取样来调节占空比输出方波的程序上来哈,越简单越好。

网友:
这个8脚IC很实用的。

网友B:
我选择用NE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用NE555

NE555可以,超级简单。但功耗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用NE555

如果要把电压转换成占空比,NE555比较难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把电压转换成占空比,NE555比较难实现的。

换个思路,改变电阻就是改变电容的充放电时间

网友:
大佬有这个单片机的寄存器代码例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把电压转换成占空比,NE555比较难实现的。

印象中改变5脚电位,也能改变输出占空比,性能肯定不如单片机的。

网友C:
10位ADC,最大1023,除以500还能有多少?

网友D:
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生成带标号的整个文档的?我采用直接复制粘贴得到的不带标号,且左右对齐格式也大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生成带标号的整个文档的?我采用直接复制粘贴得到的不带标号,且左右对齐格式也大乱。 ...

别人教我的转分享给你吧,发帖时上侧工具条里有一个<>标签,按它就可以出现一个下拉框,将你的程序贴上在发表就是那样了,但值得提醒的是我操作时还是经常乌龙,有时代码贴好后还想输入文字时一回车就都乱了,不知道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教我的转分享给你吧,发帖时上侧工具条里有一个标签,按它就可以出现一个下拉框,将你的程序贴上在发 ...

谢谢指点!刚才试了试,已经很整齐,但没有真正发出,以后有代码需发布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位ADC,最大1023,除以500还能有多少?

你认为除以10就得当吗?我实际试过除以10不好用,结果试到除以500才能基本对应电位器的调节位置输出相应的占空比。不信你亲自实验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位ADC,最大1023,除以500还能有多少?

你看我刚新上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位ADC,最大1023,除以500还能有多少?

用了左对齐的10位转换结果,所以同一般右对齐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