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48V幻象电源TRANSHINE TS-M100,之前买的电容麦有用处了

楼主(2024-01-08):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电容麦,进行过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866-1-1.html。当时候手头没有幻象电源,没法测试好坏。之后一直看电路,找配件,准备自己做一个。看了看得弄一个48V电源,一对卡农公母座子,电路板,外壳开关什么的。结果逛PDD的时候,看见一家卖成品幻象电源,才22块钱。带着电源和主机。算着比我自己DIY贵不了几块。赶紧入手试试。刚到货,先拆为敬。

22元~真不贵。光买个外壳也得十几块了!

包装,妥妥的三无产品。没厂家没电话没说明书。

打开看看,一个电源一个主机。

电源,5.5的插头,交流18V的。上边的标签很有意思。

挺有开关电源普及以前,各种电源大肚子的形象。

打开看看,就是个EI变压器。还没标参数。线圈似乎不怎么满。

空载AC 20.6V。

上主机。正面就一个开个一个灯。

背面,DC插座,公母卡农接头。

拆开前面板看看,感觉里边略简单啊。开关焊的歪歪扭扭的。

打开看看电路板,真挺简单。仔细看看,基本上每个元件都焊的歪歪扭扭的。看来便宜货还是有便宜的道理啊!

背面,横平竖直,像学了三天PCB设计做的。

上边唯一一个复杂芯片——tip122,达林顿三极管。

板子上丝印倒是很清晰,参数都标上了。
大概分析了一下,18V交流进来,经过三个三极管和电容进行倍压整流,然后后级一个稳压管稳压,经过一个三极管(不知道干嘛用。估计是扩流。不像放大。),最终形成48V电压。

这是输入交流电经过第一次整流。

这是第二次整流~80V,挺吓人的。

这是稳压管两边的电压。

经过了三极管,最终稳定在47.5V

测试输入卡农头的电压,就是47.5V。

找了个电路图,电源部分改成倍压整流,后边跟我这个应该差不多。

现在想接麦克风,但是还缺一根双头卡农线。也买上了,过几天到。到时候可以试试音质了。不知道有没有噪声啥的。貌似音频设备对电压要求挺高的。
装上的时候发现,面板四个螺丝滑丝了。才知道花钱少还是有代价的。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知识点

网友:
为何不直接用48V的变压器?

网友:
使用线性电源,省去了倍压的振荡源了。

网友:
幻象电源,这名字好奇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哪里有幻象?

网友:
前些时间,我刚出了一套直播设备:幻象电源、电容麦和支架、声卡、连接线啥的,忘了卖多少钱了,应该不过一百

网友:
就是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设计还可以,滤波电容可以改大点,效果更好

网友:
那个,这个。。。。。我不知道我来晚了没,我看了你那个麦克风的电路,如果没搞错的话,这应该是个5V供电的麦克风,但是有时候设计允许接入48V幻象电源,区分的办法是你看一下那两个电解电容是不是有一个耐压50V的。还是俩都是25V的或者更低的。

如果。。。耐压没有50V,就不要接入幻象电源了。。。

5V供电是手机声卡的常规供电模式。电脑的麦克风插口大概是1V~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