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想用GX25发动机改一个发电机

楼主(2024-01-08):
以备停电时使用。功率不用太大,500W足够,但是一定要小、轻,而且省燃料,目前打算用丁烷气气罐,不知道这一瓶能够烧多久?据说GX35发动机的功率有700瓦左右机械功,转化成电功率应该有500瓦,希望有经验的人可以指导

你看看这些发动机是有多么迷你啊

在阿里巴巴上发现了以下几家卖GX25发动机的店家: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5 ... .129.5c9e6c091QnuWk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8 ... 2.13.5c9e6c091QnuWk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0 ... 2.11.5c9e6c091QnuWk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4 ... 02.7.5c9e6c091QnuWk

楼主:
我打算停电时用来给灯、光猫、路由器、笔记本、手机、风扇等小功率电器供电,排风扇油烟机等把内部电机换成无刷低压电机应该也能带,甚至冰箱也可以带起来,不过得是变频的,不然启动电流大,而且压缩机启动时要避开高峰,比如先断掉不那么要紧的风扇、灯等,先给压缩机供电一段时间,等压缩机停止运转了(冰箱内部到达所设定的那个温度就自动停了)再去给灯、风扇等继续供电,还可以加入电瓶组来帮助压缩机启动(既电池和发电机所发出的电流一起出力),毕竟启动电流很大嘛,电瓶也可以在发电机给压缩机运转时给灯和风扇暂时的供一下电,一罐丁烷气肯定能顶个两个小时,平常备几罐丁烷气,停电时这么着凑合几个小时,用几罐气估计就来电了

网友A:
太响了吧,要静音的,像铃木40cc小摩托那样很安静,在国外看到过街头艺人用的。

楼主:
现在需要解决它烧气的难题,这玩意是烧汽油的,还需要解决排废气和吸气的问题,我想的是排气和进气端分别接上一段硅胶管把废气排出室外,吸气也从外界吸,别从室内吸,跟人抢氧气,还要解决噪音,据说GX25因为气缸的直径小所以也要比GX35噪音小,不过我认为仍然有可能不够小,所以需要隔音,不知用什么材料好,得防火吧?还有安全性不知是否经得住考验,还需自动调节油门,这个难题得攻克

网友B:
现在停电还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响了吧,要静音的,像铃木40cc小摩托那样很安静,在国外看到过街头艺人用的。 ...

我百度了一下你提供的线索没发现啥有用,难道是我搜的关键词有问题吗?你能帮我搜搜吗?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ug2=0&rsv_sug4=8367

https://www.dongchedi.com/ugc/ar ... 3%E5%AE%B6%E5%BA%84
只有这一个有点用的视频,你说的就是这个吗?感觉声音也不太小吧,而且摩托车发动机应该挺贵吧?

网友C:
你还不如买点铁锂电池+逆变器来的实在,家里用汽油机还有中毒风险!
其次你根本买不到适配的发电机,也没有这么小功率的励磁发电机,普通永磁电机改的话一无法定速频率不稳,二无法控制励磁电压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停电还多吗?

哎,别光这样想,还想做成一个电动自行车增程器,偶尔需要跑远道只需带一罐丁烷气和一个超迷你的增程器就足够了,五百瓦足够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使用了,买的现成的增程器都太大了

网友C:
还有,250CC的发动机才7匹,25CC的0.7匹顶了天了。
7匹发动机也就能带个3000W发电机,0.7匹能发出300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如买点铁锂电池+逆变器来的实在,家里用汽油机还有中毒风险!
其次你根本买不到适配的发电机,也没有 ...

三相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然后加电容滤波呢?之后用电子模块稳压呢?比如自动升降压模块稳到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250CC的发动机才7匹,25CC的0.7匹顶了天了。
7匹发动机也就能带个3000W发电机,0.7匹能发出300W吗? ...

哦?!我看有人说GX25发动机功率为700瓦还是720瓦来着

网友:
发电机的发动机的调速机构和普通发动机不一样,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转速波动很小,一般发动机的调速器做不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响了吧,要静音的,像铃木40cc小摩托那样很安静,在国外看到过街头艺人用的。 ...

在国外看到过街头艺人用的-------------------他用的是这个摩托车发动机改的发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相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然后加电容滤波呢?之后用电子模块稳压呢?比如自动升降压模块稳到48V? ...

想想当年的小毛驴都要50CC排量,油门拧到底时速也就60不到,你这25CC排量还要经过发电再转换成动力三手动力能有50%转换效率就不错了,就算机械动力是700W吧,放血、拔毛、剥皮、去内脏后算有350W,没电池的话最小的电动车启步都带不动,要知道350W控制器起步时的功率要达到900W,你这放上器一拧电门发动机立马突突青烟直冒,车子愣是原地不动!

网友:
“我打算停电时用来给灯、光猫、路由器、笔记本、手机、风扇等小功率电器供电,”

家里停电了,小区的宽带估计也断了吧。

网友:
楼主想和国电对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想当年的小毛驴都要50CC排量,油门拧到底时速也就60不到,你这25CC排量还要经过发电再转换成动力三手动 ...

功率波动不是问题,毕竟还有电池。

网友:
烧汽油可以试试,改丁烷气感觉没有成功的可能。

网友:
感觉不如买个成品又不贵

网友:
干嘛不用gx35 或者gx50  25太小 零件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