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两个磁吸无线充电宝

楼主(2024-01-08):
lighting接口

完整的外观图,第二款的外壳正面有字,背面的壳子应该是喷了肌肤漆,手感不错。第一款没有任何字符,后壳也是素材。
拆也很简单,沿着周围的缝隙插个拆机片,一翘就开了,卡扣设计,无损拆,不会搞断卡扣。

第一款,22元包邮,签到领了20减5的红包,相当于17块钱,配置是3000mAh的。
重量99克

充电IC是英集芯IP5306,这芯片有个缺点,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话,低电压时容易烧芯片。
电池没电了,试了下边充边放功能,把充电IC烧了,无法充电了。
无线充电IC没有字符,不知道是哪家的。

铜泊那里是触摸键,板子上有个顶针压在铜箔上,触摸后充电宝指示灯会亮几秒,绿灯表示电量充足,黄灯表示电量不足,意义不大。

电池容易标识是4200mAh,实际给电池剩余容量85%电池,的13Pro能充50%的电。
找商家退货,商家也同意了,看了下连接,只有我一个人购买了,是个新店。
中通5元快递费,结果一看是充电宝又退件了。无奈花9元顺丰从深圳寄到东莞。
商家收到货后,非说充电宝没有问题,是我手机问题,要我退款,还好把快递费和购买款都退了,只是浪费了5元的红包。
这款充电是1.5A,无线充电没法测试,只测了电池端的电流,给手机充电时,电池电压3.8V,电流是1.7A。估计也是1A的无线充电。

退货后淘宝又推荐了一个连接,一看才16.8包邮,还是5000mAh的,又购买了一个。
这一款重量是122克。

磁吸磁铁,跟上一款一样。贴了一条双面胶粘在壳子上。

电池,应该是5000mAh的,比上一款电池长一些。

壳子,圆圈下面的小长方形槽,实际应该是装磁铁的,这款什么都没装,上一款是把这地方贴个铜箔当触摸键了。

线路板和线圈,这款的线圈外面没有包东西,没上一款看着高档。右侧的弹簧是触摸按键,功能跟上一款一样。
充电升压IC是SM5308,查了下,跟上一款的IP5306是完全可以替代的。
无线充电IC也是没有字条,不知道什么型号。
充电1.5A,无线充电时,3.8V电池电压电流是1.5A左右,跟上一款相当。
基本可以做出判断,这款的板子与上一款的板子是同样的方案,只是板子的布局不一样而已,这一款的设计更接近于原装充电宝的布局。
最后,找了个保护板给电池装上,在壳子上的小方槽里装上一块儿磁铁。
照片忘记拍了,脑补吧,电池很厚,空间足够。
这一款能给手机充电70%左右的电量。
这种充电宝主要是小巧,方便携带,外出散步时装兜里应急用用。

网友A:
15块买了一个5000电池弹窗,效率较低估计40%,备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块买了一个5000电池弹窗,效率较低估计40%,备个用

我这也是弹窗的,弹窗很容易,但是要显示充电宝的电量,便宜货应该是不行的。
你这个应该是跟我第一款的一样,电池是4200,当3000和当5000的卖都可以。

楼主:
补个原装的充电宝图,原装现在还涨价了,好像是停产了,要一千多块钱。

网友B:
估计这玩意肯定虚标了吧,按照其标注的容量,能把手机充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玩意肯定虚标了吧,按照其标注的容量,能把手机充满的

也充不满,电池升压到5V给无线充部分供电,效率90%很好了,无线充电部分的效率应该更差。手机电池接近3000了。我感觉标的2500还算接近,我大概算了下,手机电池剩85%了,也就是2000mAh左右,2000/2500=80%。无线充的效率估计就是80%左右,因为无线充电发热严重些,特别是电池电量低的时候。

网友:
边冲边用,手机电池也会坏

网友:
就像是电磁炉,原理其实可以说近似

网友:
磁吸是方便。不过我的ProMax还很新,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充电宝。

网友:
效率高不高,速度如何 ?

网友:
我的充电宝买来就没用过几回,但还是用坏了几个

网友:
据说转换效率比较低,看起来还是真的

网友:
磁吸的用着方便

网友:
转换效率比较低!

网友:
好像转换效率比较低哦

网友:
不接市电靠这电池给手机无线充电,估计效率极低。

网友C:
这个看着很像一个小电磁炉嘛

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放到电磁炉上无线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很像一个小电磁炉嘛

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放到电磁炉上无线充电呢? ...

估计得炸,哈哈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