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成像仪真牛逼!买回来第一天就发现家里的安全隐患!!

楼主(2024-01-08):
我这个热成效应买回来第一天就派上大用场了,我拿着这玩意儿在房间里面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插座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的插座,然后我又找了其他几个插座,发现都是没有温度的,但是这个插座在发热,我怀疑里面的线路可能有虚接或者短路的情况

网友:
热成像像素多少?价格多少?

网友:
这温度貌似也不高啊,拆开看过吗?这种插头不应该会短路啊

网友A:
插座 没插电器,虚不虚都不会发热啊。除非零火线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 没插电器,虚不虚都不会发热啊。除非零火线有短路了

零火线直接短路“砰”一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 没插电器,虚不虚都不会发热啊。除非零火线有短路了

怀疑插座刚用过,不到30℃也不是太高,很像刚用过插头的微弱余热。

网友:
最后到底什么情况导致发热呢?

网友:
6楼的分析很有道理。确实很像刚用过插头的微弱余热。

网友:
这个热成像仪多少银子?

网友:
没通电用电器怎么会通并发热?

网友:
确实好东西,其实还有好多好东西

网友:
无用电器这个温度发热比较奇怪,应该像楼上说的插用电器后余温吧

网友:
插座并线后面有用电器的,也可能徐姐发热

网友:
这个热成像仪多少钱?什么牌子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就是个插座,没有用电器的话就是没有导通的,应该不会发热啊,如果是短路的话应该早就跳闸了啊,会不会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比如一个正在工作的微型摄像头,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
大功率用电后就这样。

网友:
一般家里插座都是串联的,末尾用电中间的插座接触不好确实可能会发热,表面30度的话里面可能超过60度了!

网友:
如果平时都发热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有这一处发热,而应该是一大片。

网友:
楼主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