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拆过这种异形螺丝,用什么螺丝刀能拆下?(惠尔普斯破壁机)

楼主(2024-01-08):
谁拆过这种异形螺丝,用什么螺丝刀能拆下?

惠尔普斯的破壁机,四颗螺丝在深孔内,试了多种办法无法拍照,只能画下来给大家看,并不是常见的“外十字”,中间哪个圆孔和四周浅色部分是内陷的,深色部分是突出的。
我照片上的这种对付“外十字”的螺丝刀,短,伸不进去,再一个不够粗,估计即使够长度,也对付不了,因为直径不够,这种螺丝的外径跟我画在图上的大小只小一点点。
看看谁搞过,支个招怎么弄或者指点下买哪种工具

网友:
网上查了下,有个新四点,可能是这个吧,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这个吧

网友:
防拆用的 因为少人用

网友:
异形螺丝,厂家就想着让你报废买新的。

网友A:
就是这个新四点异型螺丝刀,螺丝很罕见,但遇到了非常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新四点异型螺丝刀,螺丝很罕见,但遇到了非常烦

这就是我前面图上的短刀,新四点或者叫外十字,咱俩的一模一样。可惜不行,长度不够,再一个就是内陷的圆心不够大,刀太细

网友B:
中间到底是个圆坑还是个方坑,如果是方的,找个类似粗细的钢筋,然后角磨机磨个四方柱卡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到底是个圆坑还是个方坑,如果是方的,找个类似粗细的钢筋,然后角磨机磨个四方柱卡进去试试 ...

谢谢支招,中间是个圆坑

网友:
一字开个口应该能拧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前面图上的短刀,新四点或者叫外十字,咱俩的一模一样。可惜不行,长度不够,再一个就是内陷的圆 ...

只能买到这么长的了,再长的我也没找到,哈哈

网友:
很多公牛插板用的也是这样,

网友:
创新的思维用到螺丝上了

网友:
找个平头的,中间开个口应该就可以

网友:
脚垫应该可以卸下来,然后螺丝刀就不会挡住了吧。
螺丝刀的中心钻孔直径小了是厂家的锅

网友:
螺丝厂家都是变态设计员,我有一个螺丝居然是z字形的,到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螺丝刀

网友:
专用工具,不常用

网友:
专用最好,一字有时可行

网友:
如果中间没有防拆的突出,将一字螺丝刀两边磨一下,插进试试,大多能行。

网友:
不常见,厂家也是折磨人

网友:
买过异型批头,螺丝拆了就丢了。